USB接口能否承受12V电压、1A电流?

楼主(2014-01-13):
现在想用USB接口(公对母)来连接板与板(上下两个电路板),通过的电压12V,最大电流1A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USB里面的引脚还不算细,如果长时间工作,并且电流在1A 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里面的引脚还不算细,如果长时间工作,并且电流在1A 的情况下 是否可以。 ...

看看接口的规格书,管脚距离应该够了,针的粗细应该也够了

网友C:
USB接口是5V的。

网友D:
正常情况下连接器对信号电压是没有要求的,只是管脚的粗细会影响通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连接器对信号电压是没有要求的,只是管脚的粗细会影响通流能力 ...

恩,谢谢 我看引脚的粗度 可以满足1-2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接口的规格书,管脚距离应该够了,针的粗细应该也够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接口是5V的。

恩 一般都是5V供电的,现在我只是想让USB(公对母)做为连接器,让它通过12V电压 1A电流,看是否可行

网友E:
这个要求接触得够好,想保证品质以及防止与标准USB接口和设备弄混,最好采用工业端子或航空插头。

网友F:
非常赞同楼上的。请与标准的usb接口区分开来!

网友G:
标准都是0.5A 希望接触阻抗够小 不然压降大 还发热

网友H:
应该可以,但是压降不能保证!不过1A的电流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手机的充电电流就是1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一般都是5V供电的,现在我只是想让USB(公对母)做为连接器,让它通过12V电压 1A电流,看是否可行 ...

你用航空插头不好吗?

网友I:
苹果的LIGHTNING接口,2.4A的,一直有点怀疑。

网友J:
5V只是USB作为通讯时的供电电压
如果只是当接插件用 12V/1A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航空插头不好吗?

我是板板连接 两端的段子是 焊接到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求接触得够好,想保证品质以及防止与标准USB接口和设备弄混,最好采用工业端子或航空插头。 ...

恩,好的,谢谢!

网友K:
手机上的USB充电,目前快充的已经到1A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板板连接 两端的段子是 焊接到电路板上的

那就用板对板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板对板连接器。

比如呢, 我现在想要传输高清信号,电源与信号分开,不用一个连接器

网友C:
你搜板对板连接器。很多厂都有的。

网友L:
做供电用,应该是可以,不过连接的可靠性要考虑,最好用A口或是B口的。
持续供1A的电流,就要问问你的连接线部分了,标准线应该是可以的,按USB2.0的协议,USB Hub给每个port供500mA的电流,一般接口的数量是4个(一级Topology)。
放心使用。

网友M:
做实验可以这么干啊, 做产品肯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供电用,应该是可以,不过连接的可靠性要考虑,最好用A口或是B口的。
持续供1A的电流,就要问问你的连接 ...

谢谢!

网友N:
很多新出的手机充电电流都到1.5A了
micro USB接口的

网友O:
就算行,你打算这么用吗?
有的是合适的接插件,为什么打他的主意?坑X啊!!!

网友P:
不知道,可以试试,有条件可以用红外监视仪看看发热状态,防止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