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谁用DSP56F807芯片,问题解决了给加分

楼主(2014-01-13):
谁用DSP56F807芯片,问题解决了给加分,bootloader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会将此问题转告给DSP方面的工程师。

网友B:
什么问题?DSC的Bootloader, 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这个是Bootloader的用户手册,你可以在CodeWarrior中生成bootloader的工程,新建工程,选择‘Processor Expert Examples Stationery’,  "Bootloaders -> 56F80x -> serial_bootloader". 然后选择'56F807 Bootloader' 作为build target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dsp/doc/user_guide/DSP56F8XXBLUM.pdf

网友C:
我在附件里load一个文件,告诉你如何生成bootloadercode。 你可以从以下website下载用户手册。
网址:http//tinyurl.com/kl58vwv
我没有权限发网址,http后加冒号。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 ,我的意思是,用工具写入bootloader,串口可以使用,在用串口向片内写程序,这样是否可行,用什么工具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 ,我的意思是,用工具写入bootloader,串口可以使用,在用串口向片内写程序,这样是否可行,用 ...

bootloader 是通过JTAG口写入的,然后芯片上电,bootloader运行,通过串口加载S-record文件,上位机软件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HyperTerminal就行,上面的手册里有配置说明

楼主(2014-02-24):
谢谢以上各位,正在努力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是通过JTAG口写入的,然后芯片上电,bootloader运行,通过串口加载S-record文件,上位机软件 ...

官方也提供bootloader做参考吗,如提供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也提供bootloader做参考吗,如提供给个链接,谢谢

官方的bootloader包含在CodeWarrior 的安装目录下,你可以在CodeWarrior中新建一个工程,选择'Processor Expert Examples Stationery’,  "Bootloaders -> 56F80x -> serial_bootloader". 然后就得到一个56F80x的工程了,选择'56F807 Bootloader' build target.

楼主:
parallel  command  converter  配置了一上午,总是无法连接到目标板,
详细的介绍文档有没,郁闷呀,总不成功

网友D(2014-06-10):
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