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 ASCII 字符集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4-01-13):
大家好:

请问在 TFT 上显示 ASCII 字符数组要用何种软体产生?

我如果想自己产生 16*16 或更大的 24*24 的 ASCII 字符,求指导。

谢谢。

网友A:
字模软件

网友B:
自己画点阵,或者找个现成的点阵转换工具,转好后存起来。

网友C:
有很多工具可以用,搜一搜能找到不少。
实在不满意还可以自己搞。。。。。

网友D:
搜“字模提取软件(PCtoLCD2002) 完美绿色版”

网友E:
字模转换工具

网友F:
在21IC的下载站里有的,搜索一下 取模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