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TC12C5410AD做电容测试中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4-01-13):
电路图如上~~想通过比较器,来产生中断,然后单片机定时器计算时间,算出电容,这种方法可行么??
另外STC12C5410AD的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模块怎么编写啊~~

网友A:
利用测量充放电时间可以测量电容

网友B:
芯片自带有PCA模块   专门干这个的

网友C:
可以的啊,我多年前做的一个电容测量仪就是用一路LM393做比较器测电容的,两档量程400uF(分辨率0.001uF)和40000uF(分辨率0.1uF),还可以的,电路简单,也是用的STC的MCU,LED数码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啊,我多年前做的一个电容测量仪就是用一路LM393做比较器测电容的,两档量程400uF(分辨率0.001uF) ...

大神,在么?、能教教小弟么。。我想要达到至少nf级别的。。可是,我用定时器记录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不准确。。时间和理论值不对啊。。而且超小。。:Q

楼主:
  void INT1_Init()
{
//   EA=1;
   EX1=1;
   IT1=0;

}
void Timer0Init(void)                //255微秒@11.0592MHz
{        EA=1;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充电电压已到10/11VCC---------*/
  void INT1_VCC_HIG(void) interrupt 2
{
    TR0=0; //计数时间到关闭计数器
    TIME_COUNT2= TL0;

//        TIME_COUNT1= TH1;
        CAP_COUNT=TIME_COUNT2; // 计shi的总量
        yellow_led=0;
//        CAP_TIME= CAP_COUNT+OVERFLOWFLAG*255;           // 得到计shi的总时间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OVERFLOWFLAG++;  //溢出标志
}

单片机电源和充电电源一个开关,一上电就充。。为什么的出的时间不对啊。。理论上不是可以达到um级别的么。。我充220nf的,时间只有TL0=40,OVERFLOWFLAG=0啊。。充电电阻已改为1M,为了增大时间啊。。求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在么?、能教教小弟么。。我想要达到至少nf级别的。。可是,我用定时器记录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不准 ...

电阻太大时,你得考虑比较器的输入有偏置电流。如果用低输入电流的(比如1nA以下)就可以忽略。
我用的是LM393,输入电流是25nA,电阻是100欧姆或10K,所以输入电流可以忽略。如果你用到1M,则,误差稍大。我用的计时基准是10us,用100K电阻的话,分辨率是0.1nF。

楼主:
我用10K电阻和150nf的电容充电。我程序上是这样:一旦充到10/11Vcc,它就给INT1中断.,然后关闭定时器。读定时的值,和溢出的值。。然后T=OVERFLOWFLAG*255+TL0。这样算有问题么。可以与直接算出时间,两者对比,相差好大。t=- RC ln(1-uc/Vcc)
t=-(10^4)*150*(10^-9)*ln(1/11)
=-150*(10^-5)*(-2.3979)
=0.15*2.3979*(10^-2)=0.00359684s=3596us啊。。
为什么单片机输出的是:TL0=124,OVERFLOWFLAG=0啊。。:Q

楼主:
没人在了么??哎。。

网友C:
LM393不是Rail to Rail输入的,最大输入为VDD-1.5,这个你要留意,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描述中有“10/11Vcc”。
充电超过2/3 VCC后,电压上升开始缓慢,这也是误差增加的原因。
所以,我就充电到2/3 VCC左右,基本就是保证充电时间为 R*C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