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 一个DA+运放恒流源(0-20MA)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我目的是 用DA (0-2V)-运放 然后横流(0-20MA)输出,现在前级DA 可以正常输出0-2v 给运放正向输入端,NMOS是MMBF170 贴片封装。运放24V  和 系统24V 到(LM2596-5输出5V 给单片机) 公共的 ,运放电源后的5V稳压二极管 反接 是来分压的,实际运放的供电19V左右。
问题出现了:
1.当系统24V供电时, 假如DA输出1V,1V /100欧 = 10MA  输出,ch2+ /ch2-之间接负载,如果此时接一个固定值的电阻250欧,0-20MA  输出 ,250欧对应0-5V 的电压,此时正常,可以认为目前这个恒流源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如果把固定电阻去掉,接入一个0-20MA的采集模块(此时模块算是负载了)理论上上,当输出10MA电流时 采集模块应该能采集到信号,但是现在负载上的电压是20多V,也就是经过4148输出的电源电压,实际测量的 MOS  D处电压0V   G处1V左右,也就是MOS管没有导通,我直接感觉是这个原因造成 ch2+的电压全部加在负载上了。
2.当系统12V供电时,无论接上固定阻值还是接上 采集模块  输出的0-20MA 信号都正常,都能被正常采集到。但是此时12V的供电毕竟带负载能力有限,所以我还想是24V  的 ,但是24V 供电时 出现了上述1问题。

我现在感觉可能就是系统电源有问题,但是又说不出哪里问题,经过好几个人看过我的原理图和PCB 也都没发现哪里不对劲。但是1中的问题 就是无法解决,特此求教。期待大侠给小弟指导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下回答~

网友B:
我怀疑是自激啦,你上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自激啦,你上示波器看看

首先感谢你的指导,我手里没有示波器,如果假定是自激该怎么处理呢,我试试。就上面那原题图。

网友C:
看采集模块有没有共模高压保护措施啊.有些采集模块必须要放在低边的,当高边的话,要知道采集模块能受最高的共模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采集模块有没有共模高压保护措施啊.有些采集模块必须要放在低边的,当高边的话,要知道采集模块能受最高的 ...

好像没有共模高压保护措施,请问如果是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不明白12V供电时怎么会正常呢?还有3楼大哥怀疑是 自激  有可能吗?

你可以串联一个电阻,消耗电压,试试,再想对应方法。
负载没有进入反蚀环路中,应不会产生自激,应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D:
我怀疑是采集模块的地和你电路的地之间没有隔离导致的问题,如下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是采集模块的地和你电路的地之间没有隔离导致的问题,如下示意图
...

12V供电时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指导,我手里没有示波器,如果假定是自激该怎么处理呢,我试试。就上面那原题图。 ...

我也怀疑是自激。
如果是自激,在运放1和2脚之间加1nF电容可以消除自激。

网友F:
采集模块的资料传上来看看,不然鬼知道你采集模块什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怀疑是自激。
如果是自激,在运放1和2脚之间加1nF电容可以消除自激。 ...

我刚试过了  在 输出 和 反相 端 接入一个0.1UF电容 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集模块的资料传上来看看,不然鬼知道你采集模块什么电路。

这是 采集模块 的原理  0-20MA  变为0-5V  给 AD采集的

网友F:
IN1后面接的什么呀?直接接AD?采集模块的地怎么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1后面接的什么呀?直接接AD?采集模块的地怎么接的呢?

是的,直接 到AD的输入端,地是用0欧电阻隔离的

网友F:
那问题就来了,采集模块的地通过0R与恒流源地连一块了,电路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可以考虑采集模块不接地,差分信号进AD,。

它是高边取电流,双方的地是没有联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问题就来了,采集模块的地通过0R与恒流源地连一块了,电路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可以考虑采集模块不接地, ...

采集模块 目前是固定的,输入差分只有以后改进了。但是12V电源 供电时 就正常,可以正常采集到输出的电流大小。这个恒流源是我自己做的,同时我也买了一个恒流源输出模块 也可以被正常采集到。就是我 的 24V 供电时 不行。很迷惑,这个问题半个月了,头都变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采集模块 目前是固定的,输入差分只有以后改进了。但是12V电源 供电时 就正常,可以正常采集到输出的电流 ...

都半个月了,都不肯拿示波器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 采集模块 的原理  0-20MA  变为0-5V  给 AD采集的

除了二个信号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电气联结,包括电源,如不是非隔离变压器电源的话?如果没有第三个结点的话,不可能出这样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半个月了,都不肯拿示波器来看看

公司没有示波器 ,申请了几次领导也不让买。有人说可能自激,我也在1.2间串联了一个0.1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二个信号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电气联结,包括电源,如不是非隔离变压器电源的话?如果没有第三个结点 ...

没有用到隔离变压器,恒流源输出模块 的24V  电源  和 采集模块的 24V  的电源的 公用的,我买了一个模块,人家那里面有隔离变压器,同时分出4路 独立的电压 4路恒流源输出,能被正常采集。。。难道我是输入公用24V电源了??

你用另一个电源分开试下,除了测量二点连结话,其他没有连结,试下。
肯定这个问题了。电原是公用的,表明参考电平是相同的,这样连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到隔离变压器,恒流源输出模块 的24V  电源  和 采集模块的 24V  的电源的 公用的,我买了一个模块 ...

真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用2个独立的24V开关电源 分别给2个模块 供电现象正常了,难怪买人家的模块上面有一个隔离变压器,今天终于体会了,谢谢大哥。不过用隔离变压器 来产生几路独立的电源 这个我不太明白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买的模块 是用MC34063和一个变压器 产生了4路独立的电源,感觉很复杂,我也没搞明白),怎么产生几路 独立的 电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供电时怎么会正常呢?

你用的12V给电路供电时,12V电源和给采集模块供电的24V电源之间是隔离的,所以可以正常使用。
当你把给采集模块供电的24V电源作为你电路的电源时,就形成了如下回路,输出电流就不受三极管的控制了,而是恒为19V/采集电阻(电阻值为200欧左右)≈10mA。

相当于三极管和100欧电阻被短接了。

网友C:
用隔离变压器,在次边多几个绕组,就是几路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隔离变压器,在次边多几个绕组,就是几路电源啊,

这种的变压器需要自己绕制吗?我们目前没人会自己绕 这个东西,如果让别人定做,该如何提供参数呢?比如频率、骨架之类的东西,我目的就是24 V  供电 然后出来几路独立的 电源。

网友C:
你会PI EXPERTER软件吗?一次性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会PI EXPERTER软件吗?一次性搞定。

不会,没听说过这个软件

网友C:
网上下载一个,只要提供原边的电压,和次边的电压和直流,自动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载一个,只要提供原边的电压,和次边的电压和直流,自动设计。

好的  我找找,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变压器需要自己绕制吗?我们目前没人会自己绕 这个东西,如果让别人定做,该如何提供参数呢?比如 ...

如果觉得这样麻烦的话 直接找个现成的DCDC电源模块~ 也就十几块钱的事~

楼主:
结贴了,感谢各位朋友发表意见,到目前为止问题的基本解决了。
主要原因是 采集模块 和输出模块公共24V电源造成的,每路恒流源输出的电源应该相互隔离,互不干扰。
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指点。再次感谢 zyj9490 、weilaiheike 悉心指导。
以此为鉴,谢谢大家!

网友G(2016-08-26):
恒流源输出负载阻抗太大,短接采集模块的R9,将R25换成精密2W250电阻试试

网友H:
改电路,让采样模块接在低端共地,一个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