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是那种单片机

楼主(2014-01-13):
客户提供了个线路板样品,上面有颗IC是28脚的,估计是单片机,其中8脚位地,20脚为电源,21,22脚接8M谐振器。哪位大神提供点线索,是那种单片机?

网友A:
这种样式的单片机不太多了

网友B:
这种封装的太多了,没办法说,非要说的话,CYPRESS CY8C27X43系列 CY8C29X66系列就有这种封装

网友C:
这怎么说啊,解答不了,帮顶一下吧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以前的51系列单片机
这个要整出来有点....
主要测一下是啥功能
用个别的代替吧

楼主:
PIC的电源脚位对,但是晶振脚位就不对了,我不太熟PIC,中颖的好像是这种排布方式,但是电源是21脚,22,23 是晶振。

网友E: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F:
台湾凌阳的有类似,楼主搜搜看看。

网友G:
知道是单片机就好了。
至于什么哪一种,你是要搞抄板吗?

网友H:
估计是PIC单片机。

网友I:
真的很有必要知道具体是什么单片机吗?
你只要搞懂这个单片机的功能,用其他单片机替代不就行了吗?

网友J:
抄板**吧 找人重新开发吧

网友K:
像是pi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