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 定时器中断问题

楼主(2014-01-13):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多长?中断处理程序大约多长时间,够不?

网友B:
别的代码跑过没  有没有问题?
确保定时的相关时钟使能   然后中断入口函数指定正确
不能重复指定入口函数
你有没有烧写过代码  烧写之后上电运行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多长?中断处理程序大约多长时间,够不?

应该是中断时间过短,来不及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代码跑过没  有没有问题?
确保定时的相关时钟使能   然后中断入口函数指定正确
不能重复指定入口函数  ...

别的代码跑过没问题的,应该是中断时间设的过短。。我没烧在flash里,怕把flash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代码跑过没  有没有问题?
确保定时的相关时钟使能   然后中断入口函数指定正确
不能重复指定入口函数  ...

用CCS3.3如何测代码的运行时间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多长?中断处理程序大约多长时间,够不?

用CCS3.3如何测代码的运行时间呢?求指教。

网友C:
编制一个测试程序,只有主程序,把你要测试的代码放在里面跑一下就知道了。用软件仿真也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CCS3.3如何测代码的运行时间呢?求指教。

看看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的代码跑过没问题的,应该是中断时间设的过短。。我没烧在flash里,怕把flash烧坏。。。。 ...

flash烧写没那么容易坏   注意别锁   烧写过程不能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上图

这个我在网上看过,我的CCS3.3 那个Clock---Enable选项是灰色的。 后来想用gethtime()函数算出时间,可是提示我打不开clk.h头文件。现在我用的是IO口测时间,可是脉冲频率太低,实验室的示波器测得不准,只能大概看看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在网上看过,我的CCS3.3 那个Clock---Enable选项是灰色的。 后来想用gethtime()函数算出时间,可 ...

关于你说的gethtime()   我没有使用过
实验室我觉得随便可以找一个100M的示波器吧
关于enable是灰色的  只要是硬件仿真条件下不应该是灰色的  你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