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BQ24610t的充电管理板

楼主:
根据原理图搭建板子,给四节串联的的锂电池组充电,锂电池组容量3000mAh。原理图如下。DC电源箱供电,电源箱最大输出电流为1A。电源箱调成17V输出,但是给板子上电后,输出显示立刻掉为5.8V,输出电流显示为0.5A,板子上的PMOS管发烫,充电状态指示灯亮,但是这压根就没有充电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bq24610充电管理板子。
请问这种输入被拉低是怎么回事?跟我的电源箱有关吗?

网友A(2014-01-13):
稳压电源你限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你限流了吧

嗯,ADAPTER+用的是DC电源箱供电,这个电源箱最大输出电流为1A。是电源箱的原因?

网友A:
你自己设置好充电 电压 电流,自己算下,输入需要多少 限流多少 搞个可调稳压电源 看看情况
初始调试 建议充电电流0.5A 正常后 配置电阻,换电流

网友B:
这种问题,估计关乎“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估计关乎“细心”。。。

嗯 NMOS的管脚我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