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点火线圈相关

楼主(2014-01-13):
手头一个汽车点火线圈,测得线圈的初级电阻1.3欧,电感1.0mH,次级电阻14k,电感8.0H;
搭了一个简易的放电装置(尖端放电),放电针间能够产生火花。可是最近测试时发现不能打火,测试线圈初级的电阻和电感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次级的电阻变为60多千欧,电感为9.0H左右,驱动线圈时,线圈内部有声音,放电针间无电火花产生。
请教一下线圈次级出现了什么问题,急!

再引申一下,点火线圈初级的峰值电流不应该是蓄电池电压除以初级电阻吗?我通过不断的增大初级导通时间,怎么就是不能达到峰值,而且离峰值差距较大啊,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了

你知道是什么故障吗?次级什么东西烧了?
再说我设置的驱动都没让它的电流达到饱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是什么故障吗?次级什么东西烧了?
再说我设置的驱动都没让它的电流达到饱和啊 ...

次级烧断路后,其他原因有空隙内部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