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解汉泰DSO8060手持示波器

楼主(2014-01-13):
拆汉泰汉泰DSO8060手持60MHz示波器
这个表很集成度很高就2块板一块主板 一块按键板+一个显示屏

可以和电脑方便连接应用程序:软件支持: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VISTA,Windows7
提供常用开发平台下的DEMO源代码(VC、CVI、VB、LABVIEW)。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88_279511_90e15f28bcae528.jpg?179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88_279511_90e15f28bcae528.jpg?179
  • DSO8060五合一移动实验室:示波器/任意信号源/频率计数器/频谱分析/万用表。
  • 信号源: 25Mz 任意波输出(正弦波可输出高达75 Mz),便于模拟传感器,200 MSa/s DDS,12位垂直分辨率。
  • 带宽60MHz示波器 + 6000 COUNTS 高分辨率万用表,地线隔离,硬件频率计数器。
  • 高刷新率, 高采样率,250MSa/s实时采样,50GSa/s等效采样.
  • FFT频谱分析,加,减,乘,除,X-Y显示,20余种自动测量功能, PASS/FAIL Check 功能,适于工程应用.
  • 丰富的触发功能,双时基采样,便于观察不同频率的两路波形。
  • 多达1000个波形的记录和回放功能。
  • 优良的工业设计,手感舒适美观.示波器各通道、时基、触发、和万用表各功能都有直接按键操作,并且分区合理,操作方便快捷。
  • 5.7英寸TFT LCD,LED背光,清晰显示波形
  • 集成USB Host & Device, 支持U盘存储,RS-232/LAN 选配,方便组网及远程控制。
  • 小的尺寸(mm):245(L)x163(W)x52(H) ,便于携带.
  • 波形数据可以按时间和电压输出到WORD,EXCEL,BMP,JPG。
  • 二次开发库提供,Labview\VB\VC\ 开发示例提供

网友A:
看不到照片

楼主:
示波器+万用表+频率计数+信号源+背包

楼主:
传不了图片了,我明天再试试

网友B:
示波器不错。下。楼主可以继续通过主芯片型号**出示波器的方案哦。。。。

楼主:
信号源: 25Mz 任意波输出(正弦波可输出高达75 Mz),便于模拟传感器,200 MSa/s DDS,12位垂直分辨率。
高刷新率, 高采样率,250MSa/s实时采样,50GSa/s等效采样.

网友C:
25Mz 任意波输出?  实际使用过吗?

楼主:
FFT频谱分析,加,减,乘,除,X-Y显示,20余种自动测量功能, PASS/FAIL Check 功能,适于工程应用.
丰富的触发功能,双时基采样,便于观察不同频率的两路波形。
多达1000个波形的记录和回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Mz 任意波输出?  实际使用过吗?

测试过25MHz方波,正旋波可以到75MHz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是多少银子一台

楼主:
5.7英寸TFT LCD,LED背光,清晰显示波形
集成USB Host & Device, 支持U盘存储,RS-232/LAN 选配,方便组网及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