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01-13):
利用pic16f877做了一个串口模拟程序,有用到RA3管脚做为模拟输入,由于串口输入需要检测输入电平。便对RA3电平状态在中断里进行了采样,发现将ANSEL寄存器全部设为0x00后(RA端口全部为数字输入)时,RA3检测不到低电平,若不进行ANSEL设置,情况刚好相反,RA3检测不到高电平。。。纠结!忘大神们不吝赐教!

楼主:
ok,自己搞定了!

网友A:
把原因 解决方法也说下啊

网友B:
加个4.7k上拉试试。

网友C:
无非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