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两半电感磁芯被牢牢的粘在一起,怎么不损坏磁芯取出电感

楼主(2014-01-13):
粘的太紧了,用烙铁烫了下、小刀刮都不行。不知道用什么胶粘的,这么紧。

网友A:
热风枪吹会,镊子缝隙中翘下 即可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会,镊子缝隙中翘下 即可分开

试了下不行,这做工太好,几乎无缝连接,镊子根本进不去。
我后来用小刀隔断一边了,但是有1/4小块磁芯碎了·········

网友B:
试着用风枪吧

网友C:
我们拆变压器一般是用吹风加热,加热到一百多度的时候可以直接分开。。。要均匀受热,要是没有那种吹风的话,用烘箱加热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拆变压器一般是用吹风加热,加热到一百多度的时候可以直接分开。。。要均匀受热,要是没有那种吹风的话 ...

我这个是E型的磁芯,中间那根又被包含在骨架里,骨架外面是线圈。
关键就是我发现中间那根也是粘着的。现在外面的都断了,里面的还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用风枪吧

我这个是E型的磁芯,中间那根又被包含在骨架里,骨架外面是线圈。
关键就是我发现中间那根也是粘着的。现在外面的都断了,里面的还粘着。

网友D:
变压器丢到开水里泡一会,用镊子取出即可轻松分离。。。
还不行的话,就丢锅里煮吧;P
如果线圈还要用的话,建议用烙铁在磁芯两个连接处烫。。。
以上两种方法都用过,至今木有失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丢到开水里泡一会,用镊子取出即可轻松分离。。。
还不行的话,就丢锅里煮吧
如果线圈还要用的话, ...

不敢做冒险的事,这是从几千块的设备上拆下来的……虽然我很想试一试

网友E:
这不算冒险啊,你就拿着热风枪吹啊,吹热了戴上手套,轻轻松松就分开了,但是要吹的足够热了才好分开,绝对不会损坏的,我都不知道拆了多少个了

网友F:
热风枪低温慢慢吹,保证只融化胶水不融化骨架,也能均匀传热,轻轻用起子或镊子能将上下磁芯旋转移位即可停止加热,轻松分离。

网友G:
为何要取出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敢做冒险的事,这是从几千块的设备上拆下来的……虽然我很想试一试 ...

好牛B的样子
来张高清近照,瞅瞅吧,哈哈

网友H:
用电烙铁给磁芯加热,加热到一定温度,用小刀切开连接处就可以了,用过N次了,很好用的

网友I:
火攻,用热风吹一下,很容易拿下来的,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算冒险啊,你就拿着热风枪吹啊,吹热了戴上手套,轻轻松松就分开了,但是要吹的足够热了才好分开,绝对 ...

E型磁芯有三个接触面,中间那个接触面被骨架包着,骨架上又绕电感。这个没办法用热风枪整。

把骨架和电感一起吹热不就行了

网友J:
热风枪加烙铁一起来行不行。。。另外你上张图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热风枪加烙铁一起来行不行。。。另外你上张图咋。。。

有点类似这种,大同小异。这种吹电感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牛B的样子
来张高清近照,瞅瞅吧,哈哈

网上搜到类似的图,你看看。3个接触面都粘死了,现在已经被我整碎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点类似这种,大同小异。这种吹电感可行么?

电感又不会吹坏。就不知道能不能把你的给吹下来。温度调到最高。受热均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又不会吹坏。就不知道能不能把你的给吹下来。温度调到最高。受热均匀试试。 ...

关键是电感和磁芯中间还有一层骨架包住,骨架也不能搞坏。
现在磁芯已经碎了,换了新买的,正在调试。

网友K:
放水里煮开,还不行就只能用油来加热了···这个最保险,温度可控,但是油溶解漆包线·····

网友L:
放高压锅内煮半小时,比放开水中煮效果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放高压锅内煮半小时,比放开水中煮效果好。

这个方法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