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比例电路

楼主(2014-01-13):
用电压型运放搭建反比例电路,速度要好一点,请大神给推荐一些运放的型号

网友A:
速度要好一点, 是要多少? 带宽1Mhz, 10Mhz, 1Ghz?
TI 的官网有个选型的地方, 把你的要求填进去, 网站会自动给你推荐型号了.
去试试吧, 应该能找到合适的器件.

网友B:
OPA690 OPA820 OPA695,THS3202都是高带宽的。

网友C:
要知道处理什么的信号才能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