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液晶屏供电队电源模块的特殊需求

楼主(2014-01-13):
在很多带液晶显示的应用中,很多常规的DC-DC电源都因为启动问题而导致应用不良,主要是因为液晶屏在供电瞬间存在较大的容抗以及大负载电流,这就要求电源必须具备较强的容性负载能力以及过载能力,而在电源设计中,为了考虑可靠性,都对容性负载能力以及过载能力有一定限制。

网友A:
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源模块的。

网友A:
LCD  TFT的也需要这样么

网友:
这个一般不考虑。

网友B:
都是用的现成的产品。

网友C(2014-11-01):
需要大容性负载能力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源模块的。

很少有专门针对这个的电源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大容性负载能力吧

电源要做大容性负载也会带来其他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现成的产品。

选择功率大的产品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