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驻极声控电路

楼主(2014-01-13):
如图,想用声音控制LED的闪烁,做出了几个样品,有几个正常的说话,LED能够闪烁,但有几个要声音很大,或是很靠近,LED才会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的,可否修改电路中的某些参数,使声控更加的灵敏?

楼主:
有查看,没回复的,求高手

网友A:
两个管子直接耦合会影响它的总增益。两个话筒直接并联的方法并不好。

这个电路只要设置好各级的工作点就完成了大半

网友B:
3# 4#两位说的对。后级改成独立用电容耦合。声音大小、远近都会又表示。

网友C:
咪头都有灵敏度这个参数的,可以选择不同灵敏度的产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上方VCC线的R6、R7之间串入电阻,則更稳定。。
但本題为MIC1或MIC2有故障或反接或短路了。 ...

确实是MIC接反了,MIC上没有明确的正负标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MIC接反了,MIC上没有明确的正负标识

1、和外壳相连的是负极,可能你没有仔细看,不能说没有明确标识。
2、咪头不建议并接使用,如果一定要2个,建议独立偏置咪头后,再电容输出。
3、测试前先进行静态工作点偏置,
4、2接放大最好用交流耦合,第二级同样需要设置静态工作点,只是是带功率性质的,倍数依据效果定,一般先假如负反馈。
5、发光管可以直接进入二级回路中,减少功耗。

网友F(2016-01-31):
引用 网友A:
两个管子直接耦合会影响它的总增益。两个话筒直接并联的方法并不好。

这个电路只要设置好各级的工作点就完 ...

如何确定静态工作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