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luke 15B数字万用表可以测试贴片LED的正负极吗?

楼主(2014-01-13):
请教:
使用普通的万用表,打到 “通断(二极管)” 档位,可以测试LED的正负极。可是,今天使用fluke 15B数字万用表测试贴片LED的正负极,却没有这个功能。是我使用方法不正确,还是使用fluke 15B就没有这个功能?
还请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A:
贴片LED有很多种,有些LED是不能用通断档测正负极的

网友B:
贴片LED 背面绿色的突起 很好分辨的
正面仔细观察 也好区分的

网友C:
fluke 15B测不了,18B可以,有倍压电路。问问fluke技术支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