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助一个测量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如果一电容与电阻串联,如何测的电容的值?因为这种情况下,通过电容充放电已经测不出来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用正弦波去切,可以测量出来的
看下电桥测量方法

网友A:
灭弧器就是一个电阻加电容,可以测量出来
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