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恒流电路

楼主(2014-01-13):
请教这2个恒流源的区别,恒流值是多大?

还有R1、R2怎样取值?

网友A:
我看着怎么是个开关电路

网友B:
最左边含有限流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含有限流功能.

左图还有更稳定。温漂小,

是的,因有一个电流串联负反馈

楼主:
还有2个问题

1、R1、R2怎样取值?

2、恒流值是多大?

网友D:
右面电路是恒流电路吗?

网友E:
左边电路,大约 Vbe2 / R2, 电流负反馈电路。

网友F:
左边电路  恒流电流 约  I = Vbe2/R2。

楼主:
左图 I = Vbe2/R2,这个不是限流值吗?恒流值是多少?

右边电路的恒流值呢?

网友G:
右边不算是恒流,三极管温度特性差

楼主:
右边的图不是也有负反馈吗?怎么不稳定?

网友H:
右边电流大约是(单片机电源电压-VBE)/R2,如果R1的值可以忽略的话。

网友H:
假设单片机的IO是P-P输出,IO口本身电压损失可以忽略。

网友H:
右边的基极电压等于MCU的电源电压,效率很差,如果只有一路电源则无法工作。

网友I:
左图的电流是Vbe2/R2,右图的负载如果是类似于LED一样的东西也可以起到恒流左右。电流的大小近似于(5V-Vrl)/R2,一般这个电路是用来做LED驱动用的。红黄绿这样的单色LED的Vrl一般在2V左右,如果是白色和蓝色LED,则Vrl在3V左右。

网友J:
若单片机口的输出电压是Uo,负载电流为Io(即恒流值)。那么:
左图
R1不大于0.7(Uo-2Vbe)β1/Io
R2约等于Vbe/Io
右图局限比较大,性能相对差些。省略。。。。

网友K:
在电路正常工作的前提下:
左图:
I = Vbe / R2;
I      :恒流值。
Vbe:Q2的基极至发射极的导通压降。

右图:
恒流值约等于 5 / (RL + 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