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导入DXF文件时怎么才能是1:1格式?

楼主(2014-01-13):
为什么我导入的是这个样子的?求高手帮忙!!!急急急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A(2015-01-10):
导入时更改尺寸,英寸,毫米等单位切换一下

网友B:
单位切换。

网友C:
你是导入dxf的文件用来做板框吗。或者是灯具的dxf文件吗。有时候可能导入会显示不正常的,我也碰到了此类的问题,我向别人请教说这个是存在二次曲线的,所以导入不完整。更改dxf文件会好,但是我具体不知道怎么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