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起振……

楼主(2014-01-13):
什么情况啊?!没有虚焊、也没有短路,换了好几个晶振了,STM32主晶振就是不起振啊……

网友:
先用串口下载程序吧,全新的空芯片外部晶振默认是没有开的

网友A:
要软件设置启用外部晶振,相关的晶体才会开始启动;

网友B:
STM32新片子默认是关闭外部震荡的,需要程序开启,这个是正常的,要是你新买的片子上去晶振直接起振了那才怪了,只能说明你的片子是翻新的

网友C:
你最好 把PCB和 原理图 晶振旁的 电容对一下

1:查看 标号是否弄错了 -- 意思是 把别的电容标号 弄到 晶振旁的 电容了 导致电容错焊
     我之前碰到过
2:晶振不起振  (1)我是遇到过一次  后来无意发现的 是电容的标号弄错了
3:检查PCB板子 厂家加工的时候 是否有把top 和 botm的地割断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