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理解松香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4-01-13):
焊电路的时候经常习惯性地用到松香,但是一直不理解松香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很想知道松香在焊接中起到的作用,网上查了半天,讲些化学方面的纯理论只是,生涩难懂啊……

网友A:
现在的焊锡基本上内部都有松香了,但是焊LQFP芯片时最好是用点松香吧,可以让焊锡变得跟水一样。流动性强。

网友B:
有去除锡氧化层的作用

网友C:
松香在200度以上是呈现比较高的酸性的,所以能化合掉氧化物。但是常温下是中性的所以比以前用的那种酸性焊膏安全的多,不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D:
个人觉得是掩盖胶的糊味,比较好闻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是掩盖胶的糊味,比较好闻用的。

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是掩盖胶的糊味,比较好闻用的。

神一样的解

网友G:
5楼和6楼都是天才,膜拜中。。。。

网友H:
但是松香的味道还是不闻为好,也是有害的

网友I:
就是助焊用的啊,增加熔融焊锡的流动性和浸润性的。

网友J:
增加焊锡流动性。 。。。

网友K:
第一,去氧化。第二,根据表面张力原理,使焊锡表面光滑,并分隔开相邻引脚间的焊锡。第三:增加焊锡流动性。第四:导热……反正就是能让焊接更容易。

网友L:
高温下是酸性还原剂,将氧化物中的氧夺走,还原回金属,其实水也有这作用,不过效果没这么好,只用来清洁焊嘴;
降低液态金属表面张力;

网友M:
助焊的作用,有润滑焊锡的作用。

网友N:
2、4、9、10、12、13楼正解,5、6楼真是神回复啊。哥们小心闻多了恶心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松香在200度以上是呈现比较高的酸性的,所以能化合掉氧化物。但是常温下是中性的所以比以前用的那种酸性焊 ...

正解,,手机不知道怎么给你评分

网友P:
原来如此

网友Q:
助焊剂  不过焊锡烟问多了不好 毒性很大 对皮肤也很不好

网友R:
松香就是助焊剂

网友S:
学习了,还真没在意这个问题的,就是用的去就是的。。。

网友T:
松香和松树有关系吗?

网友U:
应该是增加点香味,让焊接变得更有趣;P

网友V: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是掩盖胶的糊味,比较好闻用的。

神回复,不过那味道闻多了减肥。有害的。

网友W:
:lol 松香松香,明明是香料嘛。焊接板子多无聊,加点松香。。。。哈哈

网友X:
松香太 用了,如果是新的器件焊起来很容易,不用松香当然可以行的;如果是144条脚这样的器件,就要用香松了;什么用?
1)受热平均,局部不会有高温损坏器件;
2)助焊,当然是去氧化物,上锡容易;
3)有些引脚连焊,但松香已经浸到器件底面,受热后会向外吹气冒泡,把容易把连焊的地方吹开;
4)当然烟瘾大的,可以顺便多吸一些香气,有利于戒除烟瘾;
5)长期使用松香,还可以让你的眼神更迷离,更有魅力;

网友Y:
不知道。只是习惯性的使用。就像刷新桌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