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关断延迟问题。。。。。

楼主(2014-01-13):
哪位大侠解释下IGBT逆变回路电阻大时IGBT关断延迟大啊?

网友A:
IGBT的驱动电压不够吧
帮忙顶

张版主别来无恙啊 !!

网友B:
IGBT关断延迟跟回路电阻有什么必然关系吗?没注意过,倒是觉得跟驱动关系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GBT关断延迟跟回路电阻有什么必然关系吗?没注意过,倒是觉得跟驱动关系更大 ...

IGBT关断时间和回路电阻没有任何关系。估计lz是测试方法有问题
你是不是通过观测IGBT管压降来判断 开、关状态?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D:
楼主搞错了吧,应该是驱动电阻大,IGBT关短和打开速度会慢。主回路电阻大,那么主回路电流相对来说就小,反而更容易关短。

网友E:
关断的时间约uS级;印象中是这样的;
以栅级的电压为准,如果放电电阻比较大,这个电压降低的时间就比较长些;严重影响开关的速度;我是说串在栅极的电阻;

网友F:
出具原理图和波形图才能分析,这样说说没有什么实质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