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职场新手求助高人帮忙写个PWM调光的程序

楼主(2014-01-13):
老板要开发一个LED调光的手电筒.需要无极调光..我打算选用PIC的单片机做PWM调光..但一直没有搞过这种调光的..过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出来.老板今天问进度什么时候可以搞好..压力好大啊.光凭自己又搞不定..所以想请高手帮忙..帮我渡过难题..也好过一个好年..

     最好有源程序给我..感激不尽...
      邮箱wuqichaord20@yeah.net
     QQ:776949170

       功能如下

       1、因为是电池供电的.所以要求VCC为3.3V或以下.静态电流小于10uA;
       2、双色LED灯电量显示;电池电压检测接入充电时亮红灯..电满4.6V亮绿灯..低于1.6V时红灯闪烁
       3、单键第次控制调光100% 中50% 低30% SOS爆闪.关闭.另一按键长按无极调光.需要带**功能
       4.   单片机PWM输出接MOS管栅极.

网友A:
淘宝1~3元一片控制板,直接买吧

网友B:
楼上不愧一个好办法 呵呵

楼主:
淘宝上的没有无极调光..没有电量检测显示..   而且我们是小工厂..要自己做板量产的..不可能买别人的半成品..
我们这个单片机还要搭配充电保护电路..  大功率升压电路..
如有哪个兄弟正在做这个项目或兼职能写这个程序...可先烧几个样品给我上机测试..样品我会付IC的费用..
测试OK后..我会找老板申请出开发费用.你再给源程序给我

网友C:
叹气,这样的东西还要到外面找人折腾?直接找个代理商,让代理商的FAE抽10分钟给你写一个得了。。。

网友D:
“单键递次控制调光100% 中50% 低30% SOS爆闪”-------这算无级调光吗?应该是分级调光吧?

网友E:
这个功能看起来挺简单的。不过楼主还是描述的不够具体。打算用那个型号的单片机?.“另一按键长按无极调光.需要带**功能”这个怎么调呀?一个键长按,就有亮变暗,再有暗变量?带**。关机开机还保持这样的亮度?哪和前面的分级调光怎么兼容。
其实自己把所有的操作撸一遍,差不多程序框架就出来了.然后码代码就行了。

网友F:
我觉得楼上意见把重点都说的差不多了.....几乎都是这个考虑的方向...............

网友G(2014-03-10):
待机10UA你能做起来么

网友H(2014-05-03):
到了大四才知道这么好的论坛

网友I:
今年一月份的帖子了,楼主最后搞定没???
看了你的要求: 2、双色LED灯电量显示;电池电压检测接入充电时亮红灯..电满4.6V亮绿灯..低于1.6V时红灯闪烁
首先锂电池充电充饱电压不是4.6V,一般的锂电保护板限制高电压是4.3V左右,充电控制电压一般控制在4.2V左右,所以4.6V充满不合理;然后就是低于1.6V时红色指示灯闪烁,呵呵!欠压指示电压也定的太低了吧!锂电池保护板的限制低压是2.5V左右,CPU欠压指示比保护板定的还低,且不说严重影响电池寿命,电池电压低与保护板最低限制电压时,CPU根本没供电了,你还指示个啥?
当然如果压根就没有保护板这个东西时,你定的参数只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充电时会造成电池过充电,放电照明时会造成电池过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