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汇编语言行号是物理地址,还是相对地址???

楼主(2014-01-13):
行号是物理地址,还是相对地址???
比如,我们写程序都是这样写的::
DELAY:MOV R3,#7FH
DEL2: MOV R4,#0FFH
DEL1: NOP
DJNZ R4 ,DEL1
DJNZ R3 ,DEL2
RET

按DJNZ R0,rel; 注释里说rel是偏移地址,也就是相对地址;而行标号的解释是存放指令或数据存储单元,这里指的是物理地址,和DJNZ注释有矛盾。

谁能解释下,哪个是怎么正确的??

网友A:
都对,汇编器自动计算了

楼主:
都对哪不是矛盾了

网友B:
编译器会把标号编译为固定地址...

网友C:
编译器帮你算的,指令这样做是为了缩短指令长度,你想一下,如果指令里要存绝对地址,绝对地址是不是很长,比如16bit,而存相对地址,8bit甚至7bit就足够了。

另外汇编写的标号不一定是绝对地址,还要看linker的设置,因为一般我们写程序都是一个汇编文件一个工程(include进来的不算),如果是多个汇编文件组成一个工程,编译器就会用浮动地址来编译,最后统一组装,当然这个需要用关键字声明,等楼主再了解深入了以后再研究。

网友D:
行号不属于 汇编语言, 它是由 汇编器来计算的, 定位用的 标号.

网友E:
汇编没有编译器

网友F:
汇编也有编译器,不然怎 产生代码? ,行号是物理地址,,你这汇编程序开头不是要一个ORG ???H 来指定地址开始吗? 只要指定,那么这行号通过编译计算编译就有了物理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