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5.01+stm32f030

楼主(2014-01-13):
先从LED流水灯开始,板子上面是 LED(PC8PC9).rar (835.3 KB, 下载次数: 111) PC8、PC9

楼主:
我选的是对的,是选的ST_LINK,难道keil5不支持?

网友A:
你在选择片子的时候选择了吗?有没有点错呢!这也有可能

楼主:
同时注意要选择这两个

网友B:
在Debug下选ST LINKC:\Users\Young\Desktop\捕获.JPG

网友B:
在Debug下选ST LINK

网友C:
好像是需要先安装STM32F0xx的支持包吧

网友:
可能是没装驱动

网友D:
我还在用4.12

网友E:
LZ的keil怎么支持STM32F0xx的,我的keil 5.0的怎么不支持STM32F0xx

网友F:
下载驱动,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keil怎么支持STM32F0xx的,我的keil 5.0的怎么不支持STM32F0xx

在软件里面要自己安装f0系列的packege

网友G:
好像从keil5.0开始需要在线安装了

网友H(2014-02-14):
怎么在线安装不同芯片型号的page包?

网友I:
楼主,提示很简单,单片机没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