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软件模拟SPI通信如何设置主从模式

楼主(2014-01-13):
软件模拟的SPI通信,如何设置主从模式,请大侠们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A:
没什么可设置的,io模拟完全由你自己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可设置的,io模拟完全由你自己去实现

那主从机模式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你能这么问,根本在于你不理解SPI主与从两方式分别是怎么工作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这么问,根本在于你不理解SPI主与从两方式分别是怎么工作的,是吧?? ...

对,不太理解主从模式的区别

网友B:
简单理解
产生时钟的就是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理解
产生时钟的就是主机

明白了,谢谢高手啊。

网友A:
1、主机主动产生时钟,主动向从机写入串行数据
2、从机接受外部时钟,依时钟沿向外输出数据,意思就是你就算有数据,外部的主机不给时钟,你就发不了。

网友A:
如果是用硬件SPI控制器,在你向SPDR写入数据之后,如果是主机,会向外发送时钟,将数据写出。
如果是从机,数据会一直在SPDR里呆着,直到外部有时钟把它读出。

网友A:
SPI的硬件模型,实际上可以看到一个环型结构,在主机发送的同时,也会接收数据,并被串入到接收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机主动产生时钟,主动向从机写入串行数据
2、从机接受外部时钟,依时钟沿向外输出数据,意思就是你就 ...

明白了,谢谢版主耐心给我这个菜鸟讲解

网友C:
你可以先了解spi通信协议。然后根据你从机spi模式来模拟。因为从机的模式必须和主机一致,所以你根据从机模式,然后通过iO口来模拟就好。通常从机都是采用的0模式。注意初始化IO口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了解spi通信协议。然后根据你从机spi模式来模拟。因为从机的模式必须和主机一致,所以你根据从机模 ...

谢谢大家啊

网友D(2014-02-26):
U0CTL = CHAR + SYNC + SWRST;从模式
U0CTL = CHAR + SYNC +MM+ SWRST;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