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个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这个H桥中二极管的作用是啥?有人说防止反电动势损坏三极管,不太明白

网友A:
再温习一遍。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由于自感电流不能突变,还要按原来的方向流,桥关断后由二极管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温习一遍。直流电机是感性负载,由于自感电流不能突变,还要按原来的方向流,桥关断后由二极管续流。 ...

续流也不需要下面两个啊,似乎只要上面两个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续流也不需要下面两个啊,似乎只要上面两个就够了

电流是需要回路的,上面两个是出口,下面两个是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需要回路的,上面两个是出口,下面两个是进口。。。。

电流从上面的二极管出去后,从电源的正极流过负极?这看起来不科学啊

网友B:
怎么个不科学?电机向外释放能量,和输出机械能时的电流相反,很奇怪么?

网友C:
同意7楼,就是做续流的作用!

网友D:
这看起来不科学啊

网友E:
呵呵,难道换一个马甲就不认识?
续流么,有几个开关,就有几个续流。
上面的看懂了,下面的道理一样的。
有些人只知道正数,不知道负数,电压电流也是呀。

网友F:
为了防止电机线圈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将三极管击穿 不可以不接的,是正反转时续流用的。如果当要把电机反转,这时候电机可能会产生一个高于电源的反向电动势,可能会损坏三级管,所以加上二极管。就用1N4001~1N4007这些大功率的二极管即可。假设之前PWM1为高。pwm0为低。这是Q13Q16导通。当吧三极管关断的时候。这是电机还在旋转。产生反向的电动势。如果不加二极管释放出去。就会反击三极管对管子不好。所以二极管必须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需要回路的,上面两个是出口,下面两个是进口。。。。

对头!也有说成上面吸反电势,保护三极管,下面续流,改善响应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对头!也有说成上面吸反电势,保护三极管,下面续流,改善响应时间。

你的说法不对呀。
上面和下面都是续流,都是保护三极管不被没有续流导致的反向高压击穿。
不加续流,上面会产生正的高压,下面会产生负的高压。
只是极性不一样,其它都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的说法不对呀。
上面和下面都是续流,都是保护三极管不被没有续流导致的反向高压击穿。
不加续流,上面 ...

你也对头!只是说法上好像不太一致,我习惯的叫法是,跨接到电源端的为吸收反电势,就是吸收产生出高于电源的电势,这部分高的电势通过跨接到电源端的二极管进行高电势的吸收;跨接到GND端或低电势端的二极管为续流,就是对产生出的低于GND或低电势的点进行续流,这部分低的电势通过跨接到GND端的二极管进行低电势的续流。不管是续流也好,吸峰也好,都是为了消除突变的电势,尽快的获得平衡。如果开关速度比较高的地方,需要使用用快速二极管来赶得上需要的转换速率。

网友H:
续流 吸收反电动势

网友D:
续流者,接续电感中原来的电流,并力图保持大小方向不变的另外一条支路

网友I:
开关管关闭后,做续流,给电机提供回路,保护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不科学?电机向外释放能量,和输出机械能时的电流相反,很奇怪么? ...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难道换一个马甲就不认识?
续流么,有几个开关,就有几个续流。
上面的看懂了,下面的道理一样的。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你的意思是电流的方向还是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管关闭后,做续流,给电机提供回路,保护开关管。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续流 吸收反电动势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谁说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
电感反向电动势:E = = - L (dI / dt) . 如果电感L足够大,或者电流变化速度(dI/dt)足够快,反向电动势E大于电源电压是常态,而且大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你的意思是电流的方向还是从电源的正极 ...

谁告诉你的?
这是基础啦,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如果外部的电流回路突然被切断,能量无处可去,对分布电容充电,产生尖峰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正解!!!!!当顺着转的时候关断了三极管时候D9和D13提供回路续流,当之前反着转的时候关断了三极管之后D10和D12提供续流。。。。楼主可以自己分析分析。至于你的疑问。为何电流流向是从地道VCC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当管段了三极管之后VCC到地之间是没有回路的。三极管是反向的。此时M1的反向电动势提供的电动势确可以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他怎么会驱动电流从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

如果是理想的电机,那是不会大于电源电压。但它还有电感存在,那超过电源电压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理想的电机,那是不会大于电源电压。但它还有电感存在,那超过电源电压还是有可能的。 ...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一直在这里纠结,晕的。哎。。。 戈是对的,高于电源的反电势是很正常的,属于常态,同样,低于电源地的负电势也是常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谁说反电动势不会大于电源。
电感反向电动势:E = = - L (dI / dt) . 如果电感L足够大,或者电流变化速度 ...

嗯,看来我只会做题,这都理解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看来我只会做题,这都理解不了。。

可以自己动手做个实验啊,用大些的电感,用示波器探测看一下波形,就很直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看来我只会做题,这都理解不了。。

只会做题,也是不错的,关键你这个题还不会做。

网友K:
续流保护,起泄放回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