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个程序要用到中断吗?

楼主(2014-01-14):
最近开始学单片机,想用一个按键来控制闪灯,按键未按下时灯闪,按下后灯灭,再次按下时灯恢复闪的状态,用延时来控制灯闪,但是如何在延时的时候响应按键呢?

网友A:
过采样即可

网友B:
很简单又需要考验编程思路的题目。
建议自己思考、编程、测试效果。

楼主:
学了一个星期的单片机,很多东西还不了解,这个程序试了两天了,昨天可以用按键来控制灯灭,但是不能在延时的时候控制,所以才发贴来问。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用定时器中断比较好,

网友D:
用中断比较好

网友E:
做一个时钟中断程序。在主程序里面扫描键盘,并判断计数器的数值来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F:
个人觉得可以直接按键让灯亮那一位断开  相当于按键按下 灯就接地

网友G:
触发中断就行。不管在执行什么要中断响应了按键按下就必须执行中断。

网友H:
可以将按键扫描函数放在延时函数里面来实现延时,一举两得。前提是按键处理时间不能过长。

网友I:
个人觉得最好是在定时器中断扫描按键是否按下,这样不会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J:
用中断控制按键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最好是在定时器中断扫描按键是否按下,这样不会占用系统资源

同意.

网友L:
在延时的时候执行键盘扫描也可以啊

网友M:
延时的时候什么也做不了,根本不可能相应按键信息,,所以用中断是必须的,建议采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N:
16楼正解。

网友O:
大家都好热情

楼主:
谢谢大家,这几天正在努力学习中断,觉得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A:
延时只是个状态,状态改变时才需要一些处理,状态未改变期间去干其它事情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P:
过采样的话,要怎么做呢?

都说了,延时只是一个状态,
每隔一段时间采样按键输入情况,并与上次的输入比较,根据判断的结果改变状态机,然后根据状态机输出控制信号(可能需要进一步改变其它的状态)

只要采样的时间符合系统要求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延时只是一个状态,
每隔一段时间采样按键输入情况,并与上次的输入比较,根据判断的结果改变状 ...

我知道大哥的意思,那为何不直接设置标志位呢,而用延时做判断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延时只是一个状态,
每隔一段时间采样按键输入情况,并与上次的输入比较,根据判断的结果改变状 ...

好吧 如果要设置标志位的话估计还少不了定时器定时,用延时判断的话就少了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