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引脚会生锈吗?

楼主(2014-01-14):
看到一批电感如下图所示,请问那个黄色的是锈还是松香或者其它什么物质? 为什么我用热风枪加热不见熔化的? 会影响加工吗?谢谢大家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5MTc2fGQ5OGQ0ZTk2fDE3NTk3NTI0NDV8MHw%3D

网友A:
有可能是漆包线的漆皮,

网友B:
会锈的,
影响到不至于

网友C:
那个应该是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锈的,
影响到不至于

请问有什么方法确认上面的是锈还是松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是松香.

有什么好的方法确认吗? 我用热风枪吹的时候感觉不到它融化的。

网友D:
应该是松香,用酒精擦一下,如果能溶下来就是了。

网友E:
除了松香,还有什么能像个琥珀状

网友F:
松香很脆的。

网友G:
那是助焊剂残留。只有暴露的铁脚在潮湿的环境中才会生锈,但采用这样材料的器件很少,电感更是没见过。锡会氧化,但不是生锈,“生锈”特指有水参与形成水合氧化物的化学反应。

网友H:
会锈的,,影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助焊剂残留。只有暴露的铁脚在潮湿的环境中才会生锈,但采用这样材料的器件很少,电感更是没见过。锡会 ...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影响贴片加工了咯,谢谢春阳老师的回复。贴子已结,评不了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影响贴片加工了咯,谢谢春阳老师的回复。贴子已结,评不了分了。 ...

这种残留不会影响焊接,但管脚氧化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