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4-01-14):
各位大侠,这是某液晶显示器内的一块电路板,其中黑长条块状的是什么元器件呢?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发光条吗?

网友B:
没见过这个 产品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从材质上看,象用陶瓷做的,顶头及腰眼镀了铜,搪了锡,下面PCB开了沟槽,应该属于高压元件,有一边用了热溶胶定位,器件工作温度应<80度,编号又叫T4,有可能是高反管(也不象,信心不足),EMC元件?没见过.
LZ能看一下下面缝里有什么了,局部腾空?PCB上怎么连线的?

楼主:
补充两张照片,板子上共有4个这样的元器件,从PCB看,该元器件有两头,一头接白色插排上的信号(也可能是电源),另一头接地。
局部腾空,缝里啥也没有,有照片为证,请T叔明鉴!

网友D:
如果楼主不怕损坏电路板,可以尝试加电试试。看效果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E:
变压器,提供背光用的电源

网友F:
可能是压电陶瓷变压器

网友G:
高压变压器,液晶背光用的吧

网友H:
是压电陶瓷变压器,80KHz的。

网友H:
什么显示器上的?我有一堆变压器,没电路。什么显示器照着做几个。

网友I:
压电陶瓷变压器

岳父你好,摸摸岳父,岳父再见!

网友J:
封装起来的高压条。

网友K:
开眼了啊!还有这样的变压器

网友L:
俗称高压板

网友M:
液晶屏背光灯的驱动板,也叫高压条什么的,相当于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