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与AD7705通讯不上

楼主(2014-01-14):
硬件部分如下图:
软件部分代码如下,
//PA3: DRDY
//PA4:CS  未用
//PA5:SCK
//PA6:MISO
//PA7:MOSI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PCLK1(APB1) = HCLK/2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APB2) =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PI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DISABLE);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1->CR1|=1<<6;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void TM7705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i = 0; i < 100; i++)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
        SPIx_ReadWriteByte(0x20) ;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02) ;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10) ;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44) ;
        Delay(100000);
}

u16 ReadTM7705_16BitValue(void)
{
        unsigned long DataL = 0;
        unsigned long DataH = 0;
        unsigned long Ret = 0;
        DataH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DataH = DataH << 8;
     DataL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Ret          = DataH | DataL;
        return(Ret) ;
}

u16 ReadTM7705(void)
{
    unsigned long Ret = 0;
        SPIx_ReadWriteByte(0x38)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 )== 1)
        {
                ;
        }
    Ret = ReadTM7705_16BitValue();

    return Ret;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Delay(5000000);//
  GPIO_Configuration();

SPI1_Init();

TM7705_Init();
init_watchdog();

  for (;;)
{
   ;}
}

现在就是DOUT没有输出,要么改下Ix_ReadWriteByte(0x20) ;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02) ;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10) ;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44) ; --------这里改成SPIx_ReadWriteByte(0x7c) ;
Delay(100000);,  就输出数据是0XFFFF,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大侠来看啊,自己顶起!

楼主:
程序可以运行了,但是AD7705的DOUT脚没有输出,是AD7705坏了吗

网友A:
哈,我原来写过这个片子的驱动程序呢,好像很容易就调通了。电路图和源码都不太好找了……

网友B:
STM的单片机吗?

楼主:
是的,STM32的,现在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C:
这个程序没问题,我的,用过项目,不过只是简单的读取,给你参考一下吧

H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Delay(vu32 nCount);
extern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extern void TM7705_Init(void);
extern u16 ReadTM7705_16BitValue(void);
extern u16 ReadTM7705(void);
extern void SPIx_Init(void);
extern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C文件
#include "AD7705.h"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

/********TM7705初始化函数***********/
void TM7705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i = 0; i < 100; i++)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持续DIN高电平写操作,恢复AD7705接口
    }
        SPIx_ReadWriteByte(0x20) ;                         //通道1 ,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0c) ;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200Hz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10) ;                         //通道1 ,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44) ;                         //写设置寄存器 ,设置成双极性、无缓冲、增益为0、滤波器工作、自校准
        Delay(1000000);
         Delay(1000000);
}

/********读16位数据************/
u16 ReadTM7705_16BitValue(void)
{
        unsigned long DataL = 0;
        unsigned long DataH = 0;
        unsigned long Ret = 0;

        DataH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DataH = DataH << 8;
    DataL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Ret          = DataH | DataL;

        return(Ret) ;
}

/********读取AD7705第一通道数据************/
u16 ReadTM7705(void)
{
    unsigned long Ret = 0;
        SPIx_ReadWriteByte(0x38) ;       //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2 == 1))
        {
                ;
        }
    Ret = ReadTM7705_16BitValue();
    return Ret;
}

void SPIx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1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O for Flash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SPI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1000000);
        Delay(1000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楼主:
这的程序应该也就是这样的啊,只是CS和RST没有接MCU控制,可以看我原理图

网友C:
RST 要重新复位的

网友C:
你看下时序图

楼主:
时序图里没有复位的

网友D:
“现在就是程序运行到SPI1_Init();这里就停下来了,”
说明与AD7705无关,是你的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是程序运行到SPI1_Init();这里就停下来了,”
说明与AD7705无关,是你的初始化有问题 ...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AD7705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没问题,我的,用过项目,不过只是简单的读取,给你参考一下吧

你的硬件上是怎么连接的呢,能否给张图参考一下

网友D:
没用过AD7705,简单的推测:

1、楼主读数据是是否判断过AD7705的DRDY引脚电平?该引脚电平表示数据ready。
2、SPI的CLK频率是否满足AD7705的通讯频率?
3、SPI的CPOL、CPHA设置是否与AD7705要求的一致?

网友E:
绑定吧 不懂………………

网友F:
很容易驱动的啊,估计你初始化没对,也要先确保硬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容易驱动的啊,估计你初始化没对,也要先确保硬件正常。

我贴出来,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贴出来,帮我分析分析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TM7705初始化函数***********/
void TM7705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
        for(i = 0; i < 100; i++)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持续DIN高电平写操作,恢复AD7705接口
    }
        SPIx_ReadWriteByte(0x20) ;                         //通道1 ,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0c) ;                         //写时钟寄存器设置更新速率为200Hz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10) ;                         //通道1 ,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Delay(1000);
        SPIx_ReadWriteByte(0x76) ;                         //写设置寄存器 ,设置成单极性、无缓冲、增益为128、滤波器工作、自校准
        Delay(10000);
}

/********读16位数据************/
u16 ReadTM7705_16BitValue(void)
{
        u16 DataL = 0;
        u16 DataH = 0;
        u16 Ret = 0;

        DataH =( SPIx_ReadWriteByte(0xFF)&0x00ff);
            Ret = DataH << 8;
            DataL =( SPIx_ReadWriteByte(0xFF)&0x00ff);
        Ret          = Ret | DataL;

        return(Ret) ;
}

/********读取AD7705第一通道数据************/
u16 ReadTM7705(void)
{
    unsigned long Ret = 0;
        SPIx_ReadWriteByte(0x38) ;       //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 )== 1)
        {
                ;
        }
    Ret = ReadTM7705_16BitValue();
}

void SPI1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DISABLE); //不使能SPI外设        自己加上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return Ret;
}

网友G(2015-05-08):
大家还在用AD7705啊,这个太贵了,可以考虑用国产的TM7705,两者完全兼容,程序都不用改,直接替换,价格便宜很多,性能也差不多,很多人都测试过,都能达到要求,性价比非常高,我们是原厂,需要样品试用可以联系QQ:3247925842

网友H:
引用 楼主: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H:
是那的问题。

网友I(2015-08-26):
你们的都解决了吗?我的读数据一直是OXFFFF,求指导啊

网友J:
先测测SPI的时序对不对

网友K(2019-08-01):
兄弟,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兄弟用你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卡在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