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怎么确定单片机的最大波特率

楼主(2014-01-14):
最近在学串口通信,有个疑问,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单片机能用的最大波特率,比如PIC使用4MHz晶振,用公式spbrg = (FOSC/16/baud_value[i])-1来计算,最大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A:
根据波特率计算公式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若按照公式:spbrg = (FOSC/16/baud_value[i])-1 计算,波特率baud_value[i]=115200 时,spbrg=01H 也是可以的?

网友B(2014-02-15):
同求啊,自己学这个很痛苦,现在接触到了这一块,求高人讲解仔细点啊

网友C:
看看波特率的时基,结合计算公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