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3.3调试28335过程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在下想请问一下,在使用ccs进行在线调试的的时候,程序下载到DSP里面——运行——停止,此时芯片内的所有控制信息应该是都停止吗?

现象:由于本人在使用28335控制IPM模块,在调试过程中点击停止,会发生IPM模块直通的现象!

用示波器监测,在程序点击停止后,PWM还是有时变的输出信号,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种想象很正常   说明你在校调试过程中  程序运行后  在你停止之前
DSP和你的仿真器由于某种原因 已经断开了  你的停止不可控了
只要DSP这边不断电   会一直运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想象很正常   说明你在校调试过程中  程序运行后  在你停止之前
DSP和你的仿真器由于某种原因 已经断开 ...

谢谢,是有您这种情况,在运行中由于不确定原因,电脑和28335出现错误断开连接,之后出现程序、IPM直通现象。

但是,我们在28335和电脑还处于连接的情况下,通过电脑停止程序也会使IPM发生直通,就是感觉程序没有停止,完全跑飞了。

网友B: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还烧过器件,后就先将后续控制对象先断电,然后在停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还烧过器件,后就先将后续控制对象先断电,然后在停止调试。 ...

是的,我们现在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您做的控制对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