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样实现在子函数中把读出的数据放在子函数中的参数中

楼主(2014-01-14):
打算用c语言写一个函数,把从某地址读出的4个byte数据放在该函数的参数(buffer)中,然后通过该函数中的buffer数据进行后续处理。
例如
void readdata(long unsigned int addr,char *poutdata)
{
}
请大虾们给举个例子完善一下该函数,谢谢!

网友A:
放*poutdata里面就行

网友B:
void readdata(long unsigned int addr,char *poutdata)
{
        poutdata[0] = 1;
        poutdata[1] = 2;
        poutdata[2] = 3;
        poutdata[3] = 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readdata(long unsigned int addr,char *poutdata)
{
        poutdata[0] = 1;

传参的指针变量的不是局部变量吗,在以后的应用中能直接使用poutdata吗

网友C:
1、通过外部全局变量
2、通过参数中的指针

网友B:
这个只是指针,指针是局部变量

但指针指向的空间是上一函数分配的,是有效的

网友D:
使用的是指针传递变量的地址

网友E:
  1. void readdata(long unsigned int addr,char *poutdata)
  2. {
  3.      memcpy(poutdata, (void*)addr, 4);
  4. }
这是你想要的吗?
注意,这代码不能在C51中搞哦
C51,得这样
memcpy(poutdata, (void code *)addr, 4);
memcpy(poutdata, (void xdata *)addr, 4);
memcpy(poutdata, (void data *)addr, 4);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F:
希望是你需要的

void ReadData(unsigned int Addr,char *pOutData, char Lenth)
{
    for (; Lenth > 0; Lenth--)
    {
        *pOutData++ = EepromRead(Addr++);
    }
}

网友G:
某地址读出的4个byte数据;
这4个数据应该先定义为一个数组;然后你得到数组的首地址,就可以直接处理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