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4-01-14):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单片机?
dsPIC 相比于其他DSP

网友A:
百度一下即可知道大概

楼主:
1,PIC系列单片机最大的特点是不搞单纯的功能堆积,而是从实际出发,重视产品的性能与价格比,靠发展多种型号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应用要求。就实际而言,不同的应用对单片机功能和资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可以说PIC系列单片机从小到大阵容是非常的强大的。
2,精简指令使其执行效率大为提高。PIC系列8位CMOS单片机具有独特的RISC结构,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分离的哈佛总线(Harvard)结构,使指令具有单字长的特性,且允许指令码的位数可多于8位的数据位数,这与传统的采用CISC结构的8位单片机相比,可以达到2:1的代码压缩,速度提高4倍。
3,产品上市零等待(Zero time to market)。采用PIC的低价OTP型芯片,可使单片机在其应用程序开发完成后立刻使该产品上市。
4, PIC有优越开发环境。OTP单片机开发系统的实时性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象普通51单片机的开发系统大都采用高档型号仿真低档型号,其实时性不尽理想。PIC在推出一款新型号的同时推出相应的仿真芯片,所有的开发系统由专用的仿真芯片支持,实时性非常好。就我个人的经验看,还没有出现过仿真结果与实际运行结果不同的情况。
5,其引脚具有防瞬态能力,通过限流电阻可以接至220V交流电源,可直接与继电器控制电路相连,无须光电耦合器隔离,给应用带来极大方便。
6, 彻底的保密性。PIC以保密熔丝来保护代码,用户在烧入代码后熔断熔丝,别人再也无法读出,除非恢复熔丝。目前,PIC采用熔丝深埋工艺,恢复熔丝的可能性极小。
7, 自带看门狗定时器,可以用来提高程序运行的可靠性。
8, 睡眠和低功耗模式。虽然PIC在这方面已不能与新型的TI-MSP430相比,但在大多数应用场合还是能满足需要的。

楼主:
百度的结果
谢版主,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B:
pic12小巧精。pic16集成度高。pic18稳定性强。pic24接口灵活。dspic功耗小。

网友C:
听朋友说ARM好像更热门一些,是真的吗?因为ARM的谁都可以生产,选择多一点。

网友D:
很想重新捡起软件,学习PIC,就是不知道用处大不大

网友E:
我的感觉是:PIC单片机最大优势是抗干扰能力强,我们有完善的EMC测试设备,我会用的单片机有五六种,都在产品中测试过,就PIC可以扛过去,其它家的很困难,但是PIC也有缺点,所以我在不同的产品中用不同的单片机。

网友F:
可靠性高,工作电压范围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pic12小巧精。pic16集成度高。pic18稳定性强。pic24接口灵活。dspic功耗小。

短小精干!

网友H:
PIC最大的好处是,找不到技术支持,只能自己琢磨,还大多数能勉强过,这个坛子用点用

网友(2014-03-25):
简单、可靠,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