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无线模块传输和串口接收发送

楼主(2014-01-14):
小弟近日在用STM8做无线模块传输,一块板子通过A7102发送,另外一块板子做接收,然后串口通信打印到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显示。不知为何,可以用主函数查询来把接收到的数据打印到PC上,但是如果用UART中断接收就死活进入不了中断。求大侠帮忙!

网友A:
这种模块现在成本多少啊

网友B:
中断没配置好呗

网友C:
仔细看技术手册!

网友D:
配置中断,然后封装串口中断回调函数的实现

网友E:
UART最好配置好,这个需要你自己根据自己的设计查阅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没配置好呗

我有个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在SPI的接收中断里面写UART_SendData8呢?这样就可以自动打印到电脑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中断,然后封装串口中断回调函数的实现

后半句没看懂。。。:dizzy:

网友F:
这是我用 STM8L151K4T6,初始化串口用的程序段,时钟 4MHz,不分频,希望对你有帮助。

CLK_PCKENR1 = 0x24;       //打开串口模块的时钟电路

USART1_BRR2 = 0x01;
USART1_BRR1 = 0x34;        //设定波特率为4800

USART1_CR1 = 0x00;
USART1_CR2 = 0x2C;        //使能串口发送和接收模块,并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1_CR3 = 0x00;
USART1_CR4 = 0x00;
USART1_CR5 = 0x00;

接收和发送完成中断程序中,都不需要清中断标志位,都是硬件清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