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m6678LE中“led_play”例程错误

楼主(2014-01-14):
正在学习开发板TMDSEVM6678LE,根据BiosMulticoreSDK_2.1_UserGuide中的example1建立例程“led_play”时,最后出现如下错误: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led_play.out" not built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unresolved symbol platform_uart_int, first referenced in ./led_play.obj
请求大侠帮助,谢谢!

楼主:
补充:操作系统Win8,编译器:CCS5.2

网友A:
安装好之后有没有编译过相关工程    首先确保你的CCS5在win8上运行正常
如果正常  你加入的头文件是什么
这种错误的原因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