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总是死机,发AT不回应,大家有好的GSM模块推荐码?

楼主(2014-01-14):
发一个工业数据传输模块GSM(只发短信),模块选型为华为的EM310,该批次模块在使用过程中总是产生假死等现象,发AT没有回应,电源和电平转换都没有问题,可以解决的方式就是断电重新启动,我对该模块失去的信心,不知道从事GSM开发的朋友有好的模块推荐码》希望不要是停产的,不带3G的最好。希望及时回应 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电源和系统EMC设计吧,问题在于设计,无关模块。

网友B:
感觉是电源不稳定引起的。一般的GSM模块耗电比较大,电流大,电源功率 不足够,容易死机。

网友C:
GSM模块工作时瞬时电流可达2A,你的电源和线路内阻要足够小,如果是0.5欧,电压可能会瞬间跌落1V,足以让模块里的单片机疯掉。

网友:
开机等待电源稳定后,GSM_RST一下后,再给个开机命令(拉低1s即可)TERM_ON.试试

网友D:
华为的模块不会这么差的。
肯定是电源设计的问题,建议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