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百思不会解: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14-01-14):
如附件图示:
这是一个通过RC阻容延时控制三极管通断电路;
请教在开关J1断开后,电容的放电时间如何计算?
我翻过一些教材,发现自己算不出来,请多指教!

网友A:
放电时间是无穷大,不用算。

楼主:
我要算的是放电到三极管截止的时间,大于等于0.6V的时候

网友B:
怎么会是无穷大呢?应该是电容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PN结的放电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时间是无穷大,不用算。

我要算的是放电到三极管截止的时间,大于等于0.6V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无穷大呢?应该是电容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PN结的放电过程吗!

对的就是这个放电过程,跟直接二极管的pn结貌似还不一样,不会计算。。纠结

网友B:
一样啊,上面断开了,等效电路相当于3V减去PN结的结电压,这个电压对R3和PN结的结电阻的和的放电过程。

网友C:
一定要算吗?用示波器量一下不行吗?
一定要算就要翻书找公式了,有点头大。。。

网友D:
J1断开后,电容上的电压是3V减二极管压降,Q1的BE仍维持导通,直到电压降低到约0.55V以下,也就是电容上的电荷会通过R3、Q1的BE结放电,换句话说就是电容上的电压会放电到0.55V,放电时间,搜搜电容放电公式吧,记不得了,就是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断开后,电容上的电压是3V减二极管压降,Q1的BE仍维持导通,直到电压降低到约0.55V以下,也就是电容上的 ...

不是时间常数,我按时间常数算的跟实际示波器量的差别很大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时间常数,我按时间常数算的跟实际示波器量的差别很大呀!

差别大,是因为你的计算错误了。
它的放电曲线并不是一个教科书上的RC曲线。
教科书上的公式是Vt=V0+(V1-V0)* [1-exp(-t/RC)],因为教科书上的R没有串联PN结
在你的电路里,R串联了PN结,应该把PN结电压***考虑进去,公式应该改成Vt=V0+(V1-V0-***)* [1-exp(-t/RC)]  (当Vt>***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别大,是因为你的计算错误了。
它的放电曲线并不是一个教科书上的RC曲线。
教科书上的公式是Vt=V0+(V1 ...

的确是的,现在计算的跟仿真的已经误差很小了,多谢指点!

楼主:
那个。。怎么找不到结贴的字了

网友F:
示波器量下就知道了,要是什么都能准确的算出来就好了。

网友G:
你即使按照上面的公式也得不到准确的值,pn结的压降不可能一直恒定为导通压降

网友H:
   最直接的方法是用示波器量,从J1断开,到三极管截止的时间差

网友I:
通过Q1基极放电啊。初始电流为(Vc1-Vbe)/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