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一可调的恒流电路,工作电压DC200V

楼主(2014-01-14):
求一可调的恒流电路,工作电压DC200V。电流 0—4A可调

网友A:
还是用反馈控制吧,BUCK比较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反馈控制吧,BUCK比较好用。

一定的低频可以。一般中高速时还是用恒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反馈控制吧,BUCK比较好用。

能发个原理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