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4-01-14):
设计一个频率为1k的方波信号,由5v转15v,同相输出,输出带负载20MA。使用三极管设计电路图,怎么设计?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

1、5V电源
2、15V电源
3、运放一个
4、带20毫安恒流反馈

网友B:
LOYER電路加431,注意頻率的設計,主要是看磁芯的選擇。。。

网友C: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D:
不稳定,为什么不用反相器或迟滞比较器

网友E:
花钱外包~~~~~

网友F:
是输入5v 1khz方波信号(已提供)转换为15v 1khz方波信号吗?

网友G:
非常简单,两级晶体管即可,第一级共射极开关电路,第二级射随器,用常规NPN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