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5000警告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我用DSP5509A编程,编译有警告。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vectors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
这个怎么消除?谢谢!

楼主:
知道了。是CMD文件和向量文件的问题。可是向量文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记不清怎么解决的了   好像是某个定义的段分配的内存太小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片子本来是5509A   但是.lib等我都加的是5509的库
在build option设置中 预编译我写的CHIP_5509
然后我把库换成了5509A的   预编译也改为了CHIP_5509A
就好了   CMD也没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有一个问题:
预编译也改为了CHIP_5509A
是在compile选项卡中basic 下,custom target里填CHIP_5509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有一个问题:
预编译也改为了CHIP_5509A

楼主:
再次感谢版主!还是不行。
我5509a库是这样加的,有什么不对吗?

楼主:
版主支招啊!

网友B(2014-05-22):
请参考这个http://hi.baidu.com/yueqiulijun/item/6acbdf38ae282df997f88dea

@zhangmangui

网友B:
cmd文件里加一个voctors向量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这个http://hi.baidu.com/yueqiulijun/item/6acbdf38ae282df997f88dea

@zhangmangui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

不客气,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各种搜,折腾了好几天,最后发现了这个,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