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PIC16F flash 里面的程序,如何能够使得数据丢失

楼主(2014-01-14):
求教育

网友A:
擦除了不就丢失了么……
你是想问出现什么意外会导致flash数据丢失?
有的片子可以修改自身flash内容,这类片子程序跑乱了就可能让flash数据丢失或损坏
还有什么强电场强磁场机械损坏啊等等的,高温也可能使数据丢失。
这个数据位应该是靠静电储存在flash里的,一个被绝缘体包裹起来的小金属线,带电荷是0,不带电荷是1……
当遇到强电场或强磁场时这些电荷肯定会受影响,温度会影响绝缘体的绝缘性,绝缘性不那么好时电荷泄漏了,数据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了不就丢失了么……
你是想问出现什么意外会导致flash数据丢失?
有的片子可以修改自身flash内容,这类 ...

谢谢

网友B:
可以自己擦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