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库中的FFT加窗插值疑问

楼主(2014-01-14):
     最近一直在弄FFT算法,但是看到很多文献FFT之后会出现频谱泄露及栅栏效应现象,对此的解决方法是采用加窗插值方法。但我不明白的是,DSP库中的程序是不是已经很精确了,不需要加窗插值操作。如果需要加窗插值,那我插值那块采用双谱线插值修正,在程序中怎么实现?

网友A:
你的基础很不牢
所谓 加窗 是为了让信号片段 “复制”出 周期化
这样 在-pi到+pi的谱上 能用DFT分析频率成分
至于FFT是DFT的快速计算方法 你还是要多深入DFT

频谱泄露 说得是 消除周期的边缘的影响
所以 需要在 谱上做操作
频域卷积就是时域相乘 说得就是“调制”
你可以看看hamming window gaussian window的计算式
你是哪个学校的

楼主:
我杭电的,我还没理解清楚,多谢指点!我不明白的是FFT之后是怎么寻找谱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杭电的,我还没理解清楚,多谢指点!我不明白的是FFT之后是怎么寻找谱峰的? ...

DFT的结果 付式分解成一系列 复谐波及其系数 也是复指数
所以需要计算其幅度 欧拉等式计算复数模 再换算成分贝

寻找谱峰 取决于你的 分辨力 也就是 采样fs / 点数N
如果点数比较少 一般就是估计 最简单的就是取加权平均值 如 f = a*f1 + b*f2
f1 f2为相邻的等分谱
当然 也可以是均方根等系数

网友A:
鉴于 傅里叶变换及其算法 在现代工程技术中的重要地位
我曾经在网络上 公开过一段代码 后来收到不少索要代码的邮件
但我觉得 这个事情 不能这样干
就又把 代码撤掉了

目前 搞这种技术工作的大都是年轻的工程师 如果大家都是 不动脑经
我们的许多方面 就比人家差很大一截
老一代的 多重纸笔推导 新的应用 不能很快适应
新一代的 又不能很好的传承思想 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国外有一个FFTW的网站 专门搜集和比较 各种快速计算DFT的代码 但主要是代码
小日本 也有一个教学的网页 也是主要为代码
这些 都不是很好
如果 能有一个 侧重应用和分析 的东西并且加以开放式的讨论 这样 会促进大家的兴趣和动力
去了解和深入 会对更加搞好工程技术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已经 有一个 偏重数值计算和工程计算的网站
由于人手和资金问题 许多想把 产 学 研 一系列相结合的想法 想搞但搞不了
我们也不是想搞成个 几所几所 那样的 再说了 现在的社会 真正做事的有几个人
如果 能真正 把产学研 相结合搞好
民间的未必比拿津贴的砖家差

杭电的
你可以把这些 和你们老师或学校讲一讲
看看 你们学校支不支持 这个事情
组建 付式变换及其应用 的网站项目

楼主:
谢谢你对原理的点拨!网站项目涉及资金的你应该直接找学校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