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DMA通道同时向一个外设写数据会怎样?

楼主(2014-01-14):
两个DMA通道同时向一个外设写数据会怎样,如果STM32F1硬件根据优先级高低而顺序写入,请问两次顺序写入的间隔是多长时间

网友A:
如果同时发 DMA 请求, 会根据优先级, 有一个 DMA 先写, 至于另一个什么时候写, 这个时间并不完全确定, 根据手册, DMA 最大不能超过一半的总线带宽, 但没有说最小, 所以间隔时间还得看总线情况而定. 通常也就几个周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