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桥自举驱动原理

楼主(2014-01-14):
(无正文)

网友A:
方波信号通过电容、二极管升压整流。
这里有2路方波。
搞清楚电容的充放电、二极管的钳位、整流,就知道如何升压了。

楼主:
能说说自举的具体过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自举的具体过程吗?

以C2/D1/D2/C1为例,假设二极管是理想的:
1、C2左边接地时,由于D2的钳位,C2右边是12V
2、C2左边是V+时,假如D1开路,则C2右边是V+加上12V
3、C2通过D1对C1充电,C1最终是(V+) +12V

楼主(2014-04-05):
引用 网友A:
以C2/D1/D2/C1为例,假设二极管是理想的:
1、C2左边接地时,由于D2的钳位,C2右边是12V
2、C2左边是V+时 ...

c2左边何时为接地,何时为V十?

楼主:
还是不懂原理,哪位大侠可怜一下

网友B:
首先纠正,它不叫“自举”,该叫“泵”
对照4楼看下图,再不明白就该打屁屁

楼主:
Q3是怎么样导通的?

网友B(点评):
本图未涉及Q3导通问题

网友C:
+12V为四个MOS管的栅极驱动电源。
Q1/Q2组成H桥左上桥臂推挽驱动。
当Q1/Q2的基极为高电平时,Q1导通,+12V电压经过D2、D1、Q1到达Q3栅极,Q3导通,
按H桥工作原理,Q3的对角管,就是右下脚那个MOS应开通,此时电机绕组得电运转。
当电机绕组得电时,+V压降几乎全加在电机绕组上,此时Q3的S极电势变为+V(忽略Q3自身导通压降);
好了,这里MOS的导通栅源电压用+12V,如果+V电压比较高,打个比方+48V,则此时加在Q3的源极电压比栅极电压还要高,
Q3无法持续导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入了自举电容C2,在电机得电时,C2左则与Q3源极相连处的电势被抬高至接近+V电平,由于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此时Q1的集电极电压被抬升至接近12V+(+V),同样忽略通路上的各管压降。
这样由Q1供给Q3的栅极驱动电平仍要比源极电势高出约+12V,Q3这个MOS就可以继续导通了。这个过程就是上桥栅极自举过程。
另一个管子D2就在栅极自举时,防止抬升的电压反灌回+12V电源。
楼主可以去仙童或者TI的网站上找**看看,网上搜mosfet bootstrap,啥都有。

楼主:
好详细,谢谢楼上

楼主:
C1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吗?

网友D(2014-06-18):
C2的值该怎么去  我用multisim仿真  Q3的VGS只有3点几伏  这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