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一种高效的串口数据包接收方式

楼主(2014-01-14):
大概思路:
1.要构建一个结构体用于记录串口接收需要用到的数据
2.初始化硬件,中断接收,初始化上面那个结构体,给串口接收动态分配一个缓存区
3.每次串口接收中断将收到的数据放入缓存区,并对计时清零
4.用定时器中断检查是否超时,超时则认为一包数据已接收完成,发送消息以便中断返回后处理,再为串口接收申请另一块缓存空间,这样就可以马上继续接收下一包数据了
。。。

这样做的好处时:
1.对数据包的格式(固定包头,包尾。长度等)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求数据包之间的时间间隔大于数据包内每个字节间的间隔(这是自然的传输情况)
2.不像其他一些缓存式的接收方式需要缓存间的二次拷贝
3.所有处理都是在中断中进行的,没有延时,CPU效率很高,处理及时,能有效避免数据包丢失
。。。

具体程序读者可以根据思路自己编写,也可以参考本人已实现的源码。具体程序在另一篇帖子的附件“MsgOS-51”里有源码
地址:https://bbs.21ic.com/icview-673162-1-1.html
补加感触:
此贴其实只是“MsgOS-51”里很微不足道的一点技术,却比整个系统的访问量多的多,也是醉了。现在更加完善的面向cortex-m的MsgOS系统也已近发布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比这个帖子火。

网友A:
问题:
数据包的正确性仍需要再次判断,因为可能有畸变、干扰数据,再次判断仍然绕不开包头、校验等处理。
如果与PC相连,数据传输的连贯性可能得不到保证,也会出问题,与usb串口、以太网转串口等相连时也有类似问题,通用性不强。

帧超时倒是有点像modbus概念。

网友B:
楼主的情况,若波特率不一致也是可接收到错误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
数据包的正确性仍需要再次判断,因为可能有畸变、干扰数据,再次判断仍然绕不开包头、校验等处理。
...

校验确实是必须的,但现在是把接收数据包和处理数据包(包括校验)分开了,做到了不会由于数据处理而耽误了下一包数据的接收。这种方式适合数据包得接收,而连续的数据流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情况,若波特率不一致也是可接收到错误内容的

如果物理层都没有匹配,那通信肯定会错误。所以对包处理时还因该先校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验确实是必须的,但现在是把接收数据包和处理数据包(包括校验)分开了,做到了不会由于数据处理而耽误 ...

采用循环队列通用性应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循环队列通用性应更好一些。

这得看应用情况了。在我现在做的实际项目中用我的方法在可靠性、丢包率、内存和CPU效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循环队列一般需要较大的内存空间吧,还需要二次拷贝数据,提取数据包和校验也相对繁琐;不过用在数据流通信时很合适。。。

网友C:
我的做法是不用申请另外一块内存,用的是双缓冲,
超时后,当前缓冲就给后台处理,并使用另外一块缓冲存接收的数据,
不过后台要是没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处理完的话,还是可能会被覆盖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不用申请另外一块内存,用的是双缓冲,
超时后,当前缓冲就给后台处理,并使用另外一块缓冲存接 ...

双缓存得方法之前也想过,不过我的实际应用中数据包来的时间和数量都不确定,也是担心当前的还没处理完又来了好几包,这样就要丢包了。我这么做也是和我那个协作式系统框架能很好匹配。

网友D:
所有处理都在中断里面处理?--------这个好像不合适,中断里面的处理时间尽可能的短。

网友E:
这个号。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处理都在中断里面处理?--------这个好像不合适,中断里面的处理时间尽可能的短。 ...

是接收数据在中断中处理,即进入中断,将数据放入缓存,退出中断,耗时很短的。真正的对数据包进行校验和分析处理等工作是在应用层任务里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有处理都在中断里面处理?--------这个好像不合适,中断里面的处理时间尽可能的短。 ...

所谓的所有处理,指的是接收动作,而不是通讯协议放到中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所有处理,指的是接收动作,而不是通讯协议放到中断中。

楼上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所有处理,指的是接收动作,而不是通讯协议放到中断中。

指的是接收动作 ---- 通常都是在中断里处理,难道接收处理会有部分放在中断外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指的是接收动作 ---- 通常都是在中断里处理,难道接收处理会有部分放在中断外面? ...

有啊,比如有些初级的单片机教程里,在后台死循环判断接收标志位来,达到接收的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啊,比如有些初级的单片机教程里,在后台死循环判断接收标志位来,达到接收的目的…… ...

那是轮询操作,不是使用中断处理接收

楼主:
咱们还是不要讨论中断处理这个问题了。暂时将我说的方法称为“时隙断句缓存接收法”,还有上面8楼提到的“循环队列缓存收法”可以讨论下这两种方式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接收方法的优劣和适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斑竹支持。。。

网友C:
队列的方式,如果是一个一个字节的压入队列的话,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可以用一个状态机,取一个字节处理一次
如果是一个一个数据帧的压入队列的话,这就可以用普通的方式来处理了。

网友C:
有些人用硬件DMA实现了FIFO式的接收,没看代码 因为双缓冲+DMA已经满足我的要求了,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一个字节的压入FIFO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队列的方式,如果是一个一个字节的压入队列的话,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可以用一个状态机,取一个字节处理一次 ...

之前做一个音频编解码的,串口传输,用的就是循环队列缓存方式。因为是数据流,没有包得概念,也不校验,接收是不均匀的,每收一个字节就放到队尾;处理是均匀的,每隔固定时间从队首取一字节。这种搭配是很合理的。。。

楼主:
如果是用“循环队列缓存法”处理数据包得话就麻烦了。中断接收也是每收一个字节就放到队尾。需要不断查询整个队列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包收到,而判断一个数据包就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包格式了,如固定的包首,报尾,长度,校验等。如果数据传输有错误,就更容易找错数据包了。找到数据包后一般还得再拷贝到另一个零时缓存区以便应用层处理。优点是不容易丢包,接收简单;缺点是需要一个专用的大的缓存区,数据包要有特定格式,取数据包繁琐易错,一包出错往往会连带后面好多包也出错。相比之下“时隙断句缓存法的”缺点是还需要一个定时器中断来配合接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用硬件DMA实现了FIFO式的接收,没看代码 因为双缓冲+DMA已经满足我的要求了,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一个字 ...

硬件DMA的FIFO式接收 因为多用了特定硬件对CPU的释放肯定是最好的。如果在结合上硬件或软件实现的“时隙断句”那么“DMA下的时隙断句缓存接收法”应该是最高效的了。不过大部分单片机还没有DMA这东东。。。

网友G:
“时隙断句”怎么理解?

网友D:
简单的看了楼主的代码,感觉很乱,好像也没看到楼主所谓的串口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时隙断句”怎么理解?

“时隙断句”就是靠字节间的时间间隙来判断一个数据包是否已完全接收。就像是读一篇**靠句之间的自然停顿来把句子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看了楼主的代码,感觉很乱,好像也没看到楼主所谓的串口机制。

好吧,确实有些乱,因为好多时候整理代码比写代码更无聊,更让人烦躁。我说的串口机制确实有,也确实不太容易找到。“MsgOS-51”是一个完整的单片机系统框架,而这篇贴子说的串口接收机制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个人觉得“MsgOS-51”对于大多数菜鸟来说都是一座学习的富矿,当然如果您是高手的话,也就意义不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时隙断句”就是靠字节间的时间间隙来判断一个数据包是否已完全接收。就像是读一篇**靠句之间的自然停 ...

你如果把这个说成timeout大家容易理解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经常使用的超时来判断接收是否完成的功能。
不过这种方式实际使用起来还是会影响通讯速度的,而且这种用超时判断的方式本身就跟异步通信的原理有相违背的地方。异步通信就是希望数据不受时间的影响,而只与协议关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如果把这个说成timeout大家容易理解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经常使用的超时来判断接收是否完成的功能。
...

如果数据连续发过来,包和包之间没有时间间隔的话,也没问题啊

超时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接收帧,而如果数据超过 接收帧能容纳的大小的话,也生成一个接收帧。
只要后台能从两个甚至以上的接收帧中合成出一个通讯包就可以了。

不过要保证切换帧的动作足够快,不会丢失数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如果把这个说成timeout大家容易理解一点,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经常使用的超时来判断接收是否完成的功能。
...

好吧,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观点也不一样,和而不同嘛。一般发送数据包肯定是一次全部发出去吧,发送中有中断道是也有一定几率,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对于应用层,通信单位是包或帧。这应该是最自然的分隔方法了。我在应用中遇到过特定的数据包格式会影响程序处理、数据编码或系统运行等其他方面,会遇到些麻烦。而我说的方法是不需要有特定格式的,但然有的话也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数据连续发过来,包和包之间没有时间间隔的话,也没问题啊

超时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接收帧,而如果 ...

先辈高人啊,“连包”和“换帧要快”确实是关键问题。。。

楼主:
说成“超时断句”也可以,但要注意这里是字节间隙时间超时,不是整个数据包接收超时。在我的实际应用中数据包长度是不定的,肯能是10字节也可能是1000字节,那么数据包的发送总时间也就不定了。。。

网友H:
环形缓冲区才是效率最高的……

静态内存毫无疑问比动态的来得更快,而且取数据时不需要拷贝数据,直接根据读写位置指针访问缓冲区的buff就好了,处理完了直接修改一下读写为位置指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环形缓冲区才是效率最高的……

静态内存毫无疑问比动态的来得更快,而且取数据时不需要拷贝数据,直接根据 ...

不需要拷贝数据,直接根据读写指针访问缓冲区?
你这种做法关闭中断的时间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环形缓冲区才是效率最高的……

静态内存毫无疑问比动态的来得更快,而且取数据时不需要拷贝数据,直接根据 ...

这样做的话数据不够安全灵活,如果缓存包数较多的话,需要一个较大的专用内存空间。在我的实际应用中有这样的情况,A口收到数据包,解析后发现要原样发送到B口(485总线),但B口首次发送失败要延时100毫秒后再次发送。这时我的程序是不释放次包数据的内存的,而且可以马上处理A口收到的下一包。什么时候B口的那包数据发送成功了才释放相应内存。如果用环形换存区的话好像不好处理吧,只能处理一包释放一包的数据空间,才好处理下一包。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拷贝数据,直接根据读写指针访问缓冲区?
你这种做法关闭中断的时间过长。 ...

你研究一个具体的环形缓冲区API代码就知道了,一方只管写,另一方只管读,只要保证环形缓冲区对象变量是基本类型,并且不允许溢出(写入方判断缓冲区已满后直接丢弃待写入的数据),是不需要关中断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话数据不够安全灵活,如果缓存包数较多的话,需要一个较大的专用内存空间。在我的实际应用中有这 ...

一般收和发是各自使用一个单独的环形缓冲区的:
收环形缓冲区:中断只写,应用程序只读
发环形缓冲区:应用程序只写,发送中断里只读

环形缓冲区是确定性的,如果来不及处理,就是通信协议设计的不好,系统架构也烂,好处是不会破坏其他线程;
动态内存申请是不确定性的,最轻的就是申请不到,丢弃本帧数据,这点跟环形缓冲区被填满后果相当——但是这点破通信数据把动态内存耗光,很可能会导致其他工作线程、OS崩溃……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研究一个具体的环形缓冲区API代码就知道了,一方只管写,另一方只管读,只要保证环形缓冲区对象变量是 ...

嗯,队列使用tail和hand指针的话,的确是一个读 一个写~
我以前喜欢用hand和len(有效数据数量)来实现队列,这样的话因为 前后台都会操作len,
导致需要关闭中断,现在虽然不用这种方法了,但还是保留着这种需要关中断的印象:L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一般收和发是各自使用一个单独的环形缓冲区的:
收环形缓冲区:中断只写,应用程序只读
发环形缓冲区:应 ...

UCOS的定长内存分配时间应该是固定的(**中是用栈来管理定长内存块的)~
也不会因为内存分配光而导致问题(这点我记得不太清楚,就算会影响别的模块,那就模仿这种内存分配机制写一个专门的模块就好了),就是内存使用效率低下而已。

网友C:
我的上一个项目中,就是先在上层做一个二维数组,然后将第一维下标都丢进一个称为空闲队列的数据结构中,用户从空闲队列中获取数组的下标,
往数组(内存块)中填充数据后,并添加都一个结构体中后,发送到通讯的底层队列中,底层用完内存块后,
再通过一个被上层继承修改后的函数指针,将这个数组下标扔回上层的空闲队列中。

其实这就是模仿定长内存分配。

虽然我的应用,没有LZ那种需要将A口数据发到B口的需求,但之所以没有简化成,底层提供以一个 包括数据包在内的结构体 为最小元素的队列,
原因是:我经常需要发送一些常量式的数据包,如果数据需要复制到底层队列中的话,那就太麻烦了~当前的办法只需要将这个常量数据包的指针丢进结构体就行了。

发送最小单位是包,而不是字节的原因是,通讯协议要求的~~

楼主:
其实没有那种方法是最好的,但对于具体的应用需求肯定有一种是最合适的。期待更多高手分享你们独特的串口接收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采用循环队列通用性应更好一些。

习惯循环队列,而且循环队列也可以超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那用缓冲队列

内存受限呢,32位机的RAM占用特别猛,我用的片子只有4Kram,现在已经有3600+的RAM被使用了……

网友K:
为什么要用定制器?一般mcu的串口中断本身不就有一个超时中断吗?比如lpc2378的RDA中断

网友L:
环形队列+中断+状态。。。。

网友M(2014-10-07):
好帖子,之前做网络通信包就跟楼主这一样,现在手上项目一个串口协议用的是循环队列模式,开始没看懂,然后就在21上搜索了下,才知道是这种模式的。版块内的回复很有用,等我分析了项目遗留源码后再来谈谈吧。

网友N:
你这个方法不错,但还有待完善:比如,数据包头尾的识别方面,这个也是协议转换,透明转发的重点。

网友(2015-05-19):
单片机比懂:数据采集与通信控制,你就可以出师了!

楼主(2016-03-04):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要用定制器?一般mcu的串口中断本身不就有一个超时中断吗?比如lpc2378的RDA中断 ...

这是从通用性考虑的,串口有超时中断的单片机型号较少啊

网友O(2017-11-08):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不用申请另外一块内存,用的是双缓冲,
超时后,当前缓冲就给后台处理,并使用另外一块缓冲存接 ...

近来怎样,半年多没联系了,竟然把我QQ拉黑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不用申请另外一块内存,用的是双缓冲,
超时后,当前缓冲就给后台处理,并使用另外一块缓冲存接 ...

????近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