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鞋盒和MP4动手制作一款小巧的投影仪图片教程

楼主(2014-01-14):
动手吧,DIY一台Mp4投影仪,用鞋盒子放大镜寻找童年看露天电影的感觉,哈哈~设计思路很简单,利用凸透镜与平面镜折射原理,嘿嘿~
材料与工具:MP4播放器;鞋盒子至少要有一大一小两个;放大镜在2元店购得;
把装橡皮泥的塑料瓶齐腰剪成两截,切掉放大镜的塑料手柄

将放大镜包在里面固定好

在大鞋盒上挖洞,安装好镜头(俺不小心把瓶底的螺纹减掉了,其实这个正好留着,可以用那个蓝盖子做镜头防尘盖)

根据MP4播放器的尺寸用小鞋盒的盒身制作好MP4的托架,盒盖正好做下面的调焦托板,把托架前头用胶带固定在托板上

找好影片,最好是颜色对比强一点的动画片,这样效果好一些,推荐老蒋的动画,嘿嘿~~调好音量,把MP4播放器倒置装入托架 。
调好音量,把MP4播放器倒置装入托架。

抽拉托板调焦,这个简单到孩子也能独自操作。

利用童鞋盒做的小电视

把影片从后面放映在宣纸做成的屏幕上,从正面看看放映效果还不错吧

这样看只是小电视,太不过瘾啦,还是把影片投到白墙上更像电影,不过字幕就变成反字了——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再安装一面反光镜

反光镜粘在一块纸板上,在前侧用胶带固定在托板上,可以掀起的

用手这样把托架掀起来

反光板自然就跟着形成45度角了

在白墙上调焦,关掉所有灯光测试,看到字幕已经变得正常了~影片可以放到半开纸大小依然清晰

盖子上要扎一些小孔,散热扬音还遮光,怎么样?投影仪的外观看上去还够专业吧。。。。。

网友A:
楼主你做过没有?如果你没做过,而我又去花2元钱买来一个放大镜,还割了一个鞋盒,结果放不出来,小心我找你算账啊

网友B:
瞎扯淡的事儿,这个东西连小学生的小制作都算不上。图像是变大了,亮度降低了,直接看播放器的屏幕更清楚。

网友C:
哈哈,LZ应该把液晶屏拆下来,后面再放个聚光灯,那才有意思呢!

不过记住不要用鞋盒,纸鞋盒看一会儿就得着火冒烟,还是找个铁皮的饼干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做过没有?如果你没做过,而我又去花2元钱买来一个放大镜,还割了一个鞋盒,结果放不出来,小心我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LZ应该把液晶屏拆下来,后面再放个聚光灯,那才有意思呢!

不过记住不要用鞋盒,纸鞋盒看一会儿就得 ...

网友D:
LZ的想法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