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编译LTIB出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14):
在编译LTIB时,出现如下错误:
~/imax6q/source/ltib$ ./ltib -m config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zlib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409.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409
  main:554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按照信息,应该是找不到zlib库。确认了一下几项:

在.ltibrc文件中添加了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usr/lib/i386-linux-gnu/

路径/usr/lib/i386-linux-gnu/是我的zlib库路径

sudo visudo
我添加了
lxglxt ALL = NOPASSWD: /usr/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为了确认zlib已经安装,我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测试成功。
但问题依旧。

有人说zlib要手动下载安装,好吧,下载最新源码,编译安装。
再次编译LTIB,问题依旧。

我的系统是ubuntu 12.0.4LTS,再次确认,我已经安装了必需的包,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gettext libgtk2.0-dev rpm bison m4 libfreetype6-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dbus-glib-1-dev liborbit2-dev intltool
sudo apt-get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g++ libtool
sudo apt-get install uuid-dev liblzo2-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cl dpkg
sudo apt-get install gparted emacs22-nox openssh-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nfs-kernel-server lintian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git-doc git-email git-gui gitk
sudo apt-get install diffstat indent tofrodos fakeroot doxygen uboot-mkimage
sudo apt-get install sendmail mailutils meld atftpd sharutils
sudo apt-get install manpages-dev manpages-posix manpages-posix-dev linux-doc
sudo apt-get install vnc4server xvnc4viewer
sudo apt-get install atftpd
sudo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nfs-kernel-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samba
sudo apt-get install vnc4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xvnc4viewer

请问,有什么测试或者解决得办法?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BSP的版本是多少?以及你的开发板型号。

楼主:
BSP的版本,我下载的是L3.0.35_1.1.0_121218_source.tar.gz。开发板型号是I.MX 6 Series SABRE for Smart Devices,就是那种配10寸屏的那种。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用ubuntu12.04编译LTIB时候,需要安装脚本patch-ltib-ubuntu12.04.sh
Script which patches the ltib folder on Ubuntu 12.04.
patch步骤
$ cp patch-ltib-ubuntu12.04.sh <your ltib folder>
$ cd <your ltib folder>
$ chmod +x patch-ltib-ubuntu12.04.sh
$ ./patch-ltib-ubuntu12.04.sh
附件为patch-ltib-ubuntu12.04.sh。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与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解决。关于你遇到的问题你可以参考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我编译了OK了。如果你还有问题欢迎再次提问~~

网友C(2014-04-11):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用ubuntu12.04编译LTIB时候,需要安装脚本patch-ltib-ubuntu12.04.sh
Script which patches th ...

大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赞

非常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创贴提问,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C(2014-05-22):
谢谢,好的,正准备调板,我想请教一下sabresd的uboot默认视频输出是lvds0?我的设计中将lvds0转成hdmi了,所以我想设置lvds1或者hdmi为视频输出,看过相关文件,是说直接修改uboot环境就ok了,可是如果我lvds0不显的话,我就看不到我的操作命令,我想请问在源代码里面如何修改才能改为多显,或者说已经配置成3显了,只需接上显示器就行。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电源芯片选的是pf0100np,uboot里面会自动配置电压吗?因为我看公版上是pf0100np。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好的,正准备调板,我想请教一下sabresd的uboot默认视频输出是lvds0?我的设计中将lvds0转成hdmi了, ...

你好,有问题的话最好是创建新帖提问哦,不让问题和答案就会被覆盖,以后查看起来会很不方便。我们论坛这里争取是一贴一答案,这样大家查看起来比较方便呢,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

网友E(2014-11-14):
楼主解决问题了?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提示zlib未安装成功,ltib搭建不起来

网友E:
@lxglxt 有空帮解答下?你最后怎么成功的。

网友F:
换编译环境,从fedora换成ubuntu

网友E:
?我的系统本来就是ubuntu的系统

网友G:
zlib错误,关键点:对于ubuntu12.04,缺少patch-ltib-ubuntu12.04.sh补丁
另外,清除/opt/freescale目录以及全程使用非root用户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zlib错误,关键点:对于ubuntu12.04,缺少patch-ltib-ubuntu12.04.sh补丁
另外,清除/opt/freescale目录以 ...

:)

网友H(2015-04-1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解决。关于你遇到的问题你可以参考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我编译了OK ...

IMX28用哪个补丁?

网友I(2015-08-04):
自己下个zlib包,编译安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