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596ADJ产生干扰问题

楼主(2014-01-14):
我使用LM2596-ADJ搭建了一个电源,输入使用DC12V,输出2.2V,搭建图纸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12V输入,在VOUT有负载接入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干扰,影响到了整个电路的工作,很奇怪的问题,我做了一下几个方式处理,在输入输出各添加104,102等等,没有效果,对12V的干扰波形是:

如果不引入负载的情况下,波形很良好,不会有这么大,并且频率也没这么高,求助啊 ,怎么干掉这个对输入的影响

网友A:
你的电感量太大了吧~~~

网友B:
这个电源本身就木调好呀

网友C:
滤波电容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感量太大了吧~~~

电感33uH 还大?手册上就这个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用什么?

用的普通电容 以及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本身就木调好呀

恩 这个是我现在的调节,就是没调好,调不出来呢,为啥会对输入造成影响,很奇怪

网友D:
电容难道是假的?

网友E:
电感是不是换大点试试

网友F:
目测2596做低压2.2V  1-2A,规格书上推荐参数就不能直接照搬了。

网友G:
把电感及电容的参数调整一下实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普通电容 以及电解电容

输出电容用的铝电解吧?跟我们的电容差距很大,我做固态的,不过你这是LED吧?可能用不起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难道是假的?

咋可能呢 呵呵 好头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是不是换大点试试

电感我试过了,33uH 47uH,以及串联那两种的方式都试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2596做低压2.2V  1-2A,规格书上推荐参数就不能直接照搬了。

规格书上给的很蛋疼呢 我把电压调节至5V 输入电流1A 一样的会对输入造成干扰 好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感及电容的参数调整一下实验一下

手里有的都试过了 在输入输出上并联3个470uF电容,电感修改33uH 47uH 以及将他们串联个三五个,都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用的铝电解吧?跟我们的电容差距很大,我做固态的,不过你这是LED吧?可能用不起我的 ...

我用的铝电解,负载时LED,但是电流1A多,所以很蛋疼,没法干掉呢

网友H:
看起来,像是输出功率不够引起的电压不稳,
可以尝试先接小功率负载,再慢慢加大
再分析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铝电解,负载时LED,但是电流1A多,所以很蛋疼,没法干掉呢

哈哈   是很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是很蛋疼

我买了那个厂家的模块 但是我接入电流达到1A时候,一样的会影响输入,产生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那个厂家的模块 但是我接入电流达到1A时候,一样的会影响输入,产生干扰。 ...

那可能是芯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芯片问题了

额 现在我修改方案了 哎 不折腾了

网友I:
你的负载加的多大。估计负载太小导致输出不稳定。

网友J:
换个电源 电路就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现在我修改方案了 哎 不折腾了

你们除了做LED电源,其他电源模块做不?比如DC-DC模块?

网友K:
你12v电源有问题

网友L:
2596上消耗的功耗太大了吧,按照你的参数有10--20W怎么可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12v电源有问题

不是吧 我换了适配器了 也用了电源箱